人人都用得起的示波器

楼主(2009-05-27):
本公司的录音室经常用到的声音处理软件,其实就可以作为一个实时的示波器用,只是此软件的最高采样率是192K, 一般设成100K的采样频率方便计算.
100K的采样频率的示波器,一般用就可以了! 也很准的,红外/无线编解码我就是用它!

声音输入方式: 从麦克风输入或者CD LINE输入. 输入要注意强电损坏声卡,不要用带强电的输入.不过一般的IO是损不坏声卡的,

另外:1:软件还可以输出方波,正旋波.三角波等.频率可调(但有范围)
     2:从麦克风输入的波型是反相的.请注意(有个隔离电容所致)

软件名:1:Sound Forge   2: Cool Edit (两个都可以用)

图片是用Sound Forge的红外码文件.

网友:
这个软件 我用过 还行 就是 频率低 一些 测低频还可以 再有 要注意电压的问题,防止烧声卡

网友:
我还以为你用单片机搞的什么东东^,误会

网友:
在N年前就这么用了,现有示波器了也就不用了。

网友:
请楼主告知怎么样使用,探头怎么处理?

网友:
【楼主位】 Pioneermcu
声卡采样率大多为44kHz,带宽只有8K啊...还不如那个150K采样率的并口逻辑分析仪好用
并且声卡Mic输入大多也有电容隔离,方波输入...变成类锯齿波..(部分声卡没有)
【4楼】 dadian
探头不需要处理 ,找条3.5mm音频线,插到mic口,直接当示波器用即可

网友:
上个世纪就用声卡做过示波器了.用DOS自带的Basic写的程序.

网友:
声音编辑软件都可以实现,如COOLEDIT。。。。

网友:
想用,能否将使用心得也写上,操作的方法也可以上传点在这里的哦,谢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