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发热

楼主(2009-05-27):
我刚定做了一个1000VA,输出12V 500VA  另一个线圈输出36V 500VA 的变压器,开始空载运行一小时左右,发现硅钢片的温度大概在50度左右,后期没做试验,我想问一下,哪位知道,一般情况下变压器空载时硅钢片的温度在多少度,我的变压器是否不正常,变压器的硅钢片是E字型.铁耗正常吗。

网友:
空载这么热?有问题。

网友:
如果成本允许,最好做环形变压器,铁损少多了。
还有,如果变压器有明显的嗡嗡声,应该是制造工艺不过关,钢片间隙大,没有压实,那个温度高就正常了。

楼主:
现在又看了一下,差不多两个小时了,温度又升了10来度。

网友:
大功率的做成环形不好做吧?我一直搞不明白如何绕环形变压器?环形变压器的硅钢片是一个个完整的环层叠起来的吗?那绕的时候是不是要先把线绕在梭里面再绕?有谁可以解释下环形变压器如何绕的吗

网友:
90度都没事

网友:
楼主是工频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