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uln2803驱动芯片的两相四线步进电机的驱动原理图

楼主(2009-05-27):
手上有个两相四线的步进电机,想用单片机通过uln2803驱动芯片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请教高手帮忙,谢谢
这是我花的原理图,是否正确。

网友:
四线的得用推挽驱动, 上L298吧.

楼主:
谢谢,有没有图啊 给我看看

网友(2011-04-21):
引用图片【楼主位】xianqianlove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有没有图啊 给我看看

6线的可以用2803,4线的建议用A3977,参考电路有很多

网友:
楼主可以用L293d,IN1-4及Enable1-2端接单片机io口,OUT1-4接电机四线,芯片资料如下

网友(2011-09-22):
这个要软件处理下才行的!一停一走就是因为有相阻碍了或者是速度太快了!或者加减曲线不好也会造成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