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用于RF的MMIC。

楼主(2009-05-27):
请大家推荐一个用于RF的集成功率放大器:工作频率:8-12MHz,工作电压5V,输出功率:大于22dBm,输出阻抗:50欧,电流尽可能小。要常用或很好卖的型号。谢谢!

网友:
线性还是非线性的?

这么低的频率 可以用一个三极管 做丙类 或者戊类 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