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如何用单片机实现modbus协议?

楼主(2009-05-27):
怎么才叫实现了modbus协议 消息帧的格式和规定的一样就行吗?地址是如何分配的,从机如何知道自己的地址是多少

网友:
先找份协议好好看看!

网友:
给你一个参考:
/*------------------ CRC 高位字节值表------------------ */
const unsigned char CRCHi_TABLE[]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
/*------------------ CRC 低位字节值表------------------ */
const unsigned char CRCLo_TABLE[]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

unsigned int crc16(unsigned char *Msg , unsigned int DataLen)
{
        unsigned char CRCHi_TMP = 0xFF ;         //        高CRC字节初始化
        unsigned char CRCLo_TMP = 0xFF ;         //        低CRC 字节初始化
        unsigned long Index ;                 //        CRC循环中的索引
        DataLen=DataLen;
        while (DataLen>0)                         //        传输消息缓冲区
        {
        DataLen--;
                Index = CRCHi_TMP ^ *Msg++ ;                                 //        计算CRC
                CRCHi_TMP = CRCLo_TMP ^ CRCHi_TABLE[Index] ;
                CRCLo_TMP = CRCLo_TABLE[Index] ;
        }
        return (CRCHi_TMP << 8 | CRCLo_TMP) ;
}

网友:
这是CRC校验的程序,MODBUS协议里面要用的

网友:
用Winavr时,<util/crc16>里有CRC16的实现的,但看来坛子里少有人用的。有试过的弟兄不?

网友:
要用查表法做crc16!

网友A(2009-08-22):
二楼的朋友请问
unsigned int crc16(unsigned char *Msg , unsigned int DataLen)
{
....
}
其中unsigned char *Msg, 什么意思?
正好我也在搞MODBUS通信,非常想知道,先谢了!

网友(2012-10-29):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3682-1-1.html
这是我上传的一个通讯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的朋友请问
unsigned int crc16(unsigned char *Msg , unsigned int DataLen)
{

定义一个指针型形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