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光驱和一个硬盘,大家看看这两个电机改来做四轴怎么样

楼主(2009-05-28):
四轴一直没做,感觉太费电了,受不了,想弄几个低KV的电机来做四轴,效率做的高些,省点电。
大家介绍点高效的动力系统吧,力不要大,够用就行,我不想载重,只想玩玩。
这个图是我拆的光驱电机和硬盘电机,感觉硬盘的好些,但是感觉太薄了,力矩不知道能怎么样。

晚上手机拍的,效果不太好。
另外记得好像在论坛里看到说深圳有几乎做KV200多的无刷,那个帖子找不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多少钱。

网友:
图片好大,看不全!
不知带负载能力怎么样

网友:
真厉害!我硬盘的电机拆不下来。。。

楼主:
我的也没拆下来呢,就是把外转子冲下来了,外转子就是那个轴固定的,轻轻冲下就下来了。
硬盘电机感觉可能KV值会做低些,12V 7200转,KV大约是600吧,不知道对不。
但是感觉硬盘的电机硅钢片太薄了,太少,不知道力矩会不会小。
硬盘定子级数多(12),光驱的是(9),软驱的那天拆个看看。

网友:
能量守衡定律决定了你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楼主:
关键要解决的问题是慢速大点桨效率高,省电。

网友:
我发的一帖可以看看

http://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90170&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ostrich12&bbs_id=9999

看我发的在后面。电机改造

网友:
就是自己重新饶线的话,拉力也太小了

网友(2009-08-05):
我拆了三个了 破坏了两个软驱的!后悔啊!

网友:
我也是,连拆多不会!

网友:
劝楼主趁早打消念头了,这东西主要依靠硬盘盘片的比较大的惯性维持运转,如果接到螺旋桨上面完全无法驱动,力矩极小

硬盘一般不读写时功率为10W左右,而一般模型动力电池电压为3串,12V左右,一般是10-30C放电,也就是说,至少120W的功率才能驱动,但是硬盘电机就算是满负荷30W,也无法满足这个庞然大物

没有打击你的积极性吧?

网友:
重新绕线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