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49C中的FT232可以换用PL2303吗?

楼主(2009-05-28):
如题。最近学PIC,没有编程器,看了网上的介绍感觉K149C编程不错。但是本人手头没有FT232的芯片,只有PL2303HX,同时FT232看了一下报价也挺贵的,所以就想能不能用手头的PL2303HX改一下电路用上。最主要是那个PIC16F628A跟FT232之间又有一根线,不知道是什么用途的?有没有做过的大虾啊?能不能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晕~~人都过节去了?

楼主:
晕啊!这个点击率好低!没人玩PIC吗?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可以的,k149原本是串口的,加个ft232只是为了串口转成usb来好用。
如果不确定,可以先做个实验看看。或者找个串口的k149来自己摆弄摆弄先。

楼主:
谢谢LS的回答!不过本人没有现成的K149,正想热转印做一个呢!就是16F628与FT232之意还有一根线连接,我就是不知道这个换用PL2303会不会有问题,所以才来问一下有没有做过的大虾。

网友:
还有一根线是不是GND? 个人觉得应该是可以的,都是USB转串口

网友:
请问PL2303与FT232速度谁快一些

楼主:
上传一下电路图!大家帮看看能不能代换!谢谢!

楼主:
再上传一下大图,诚心请教!

谢谢了!

网友:
就多了个DTR#
你可以做成FT232RL封装,跟PL2303HX引脚兼容,
PL2303HX不行换掉就可以,直接用PL2303HX做K149估计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