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类似LM317可用作恒流源的低压差线性稳压芯片?

楼主(2009-05-28):
由于使用LM317作恒流源时,输入与输出至少要3v的压差,如果本身负载电阻较小的话,效率就会很低,是否有压差低的类似稳压器件可用,这样就可以提高效率了。

网友:
兄弟请参考Q308919120,allen880629@163.com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49468.pdf(文件大小:164K) (原文件名:LED1113-V1.3-20090318.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