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战机!四轴最简单变形的玩法

楼主(2009-05-28):
添加视频:

我们之前玩的都是十字型的四轴飞行器。现在我们可以作最简单的变形,改成X型的。

网友:
这样会较难控制

网友:
不还是 十 字 型吗?

楼主:
【1楼】 xuechenghao
为何呢?只要你清楚哪是机头就行了。

楼主:
【2楼】 zhxzhx 一丁
看起落架,是两个马达在前。

网友:
pitolan你又在放毒,快上个视频看看!!!

楼主:
【6楼】 wdx696

明天拍个再传上来吧。

你早应该出手了,哈哈。

楼主:
今天是拍了,但是发现视频处理软件过了试用期~~~没处理不好放上来。

算了一下今天拍的视频的时间,总共是14分20秒。

机器重量是683+180的电池约870克左右吧,电机和桨的效率还可以吧,算算看:

电池容量:2000mA/H    我的充电器显示只有1980多mA/H了
飞行时间:15分钟      因为是飞过来飞过去的,如果一直悬停应该是不止15分钟的
起飞重量:870克

可以算出悬停电流为: 8A
每个电机电流        2A         电压以12V算出功率为24W
每个电机的拉力    217.5克

最后算出的效率为:  9.0625 g/W @ 217.5克

说明:
电机:银燕BL2215
桨  : EPP1045

网友:
pitolan 2215你用的是那款?2215的拉力没有那嘛小,给你个网址,有人测试过的
http://www.himodel.com/p_electric/electric_1905.php

楼主:
【9楼】 wdx696
pitolan 2215你用的是那款?2215的拉力没有那嘛小,给你个网址,有人测试过的
http://www.himodel.com/p_electric/electric_1905.php
-----------------------------------------------------------------------------

我是算的電機的效率﹐你說的是最大的拉力﹐不是一碼事。

那個一個電機的電流就有8A了﹐我四個電機電流才8A。

9.0625 g/W @ 217.5克

這個結果的意議就是表示﹕電機在負載為217.5克時﹐每消耗一瓦的功率﹐電機貢獻了9.0625 g的拉力。當負載越大﹐電機的效率會越低﹐所以懸停時間也急劇減少。

楼主:
视频已经添加至楼主位。

长达10多分钟,不怎么精彩,只是说明一下飞行时间。

网友:
顶你一下,最近没有时间,过几天和你联系!视频下了。

网友:
终于看到新机机的视频了,顶顶顶!

网友(2010-03-04):
楼主,我是新手。要是想这样玩,除了飞控板换角度,软件里还得改吧?

楼主:
怎么看不到这个1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