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店里的两个示波器,如何选择?

楼主(2009-05-28):
1.我主要是想用来学学模电,是不是必备的工具?
2.看了两款示波器的性能,发现DS5102MAE的实时采样率是DS1102E的两倍,请问这个指标对示波器的表现有什么影响吗?
3.我有两个方案
    a:买DS1102E,看中的是1M的波形存储功能。
    b:买DS5102MAE+LA1016逻辑分析仪,这样的话那1M的波形存储功能就不那么重要了。同样是2950元,也许这样比方案a更实惠。
  现在迷惑的地方是:
    DS5102MAE是退市机型,会不会有什么“硬伤”?
    在两款机子测同一信号时会不会有明显的差异?
    4k的波形存储空间能存多长时间的波形?

呵呵,问题有点多了,各位大大们指教下哈,小弟谢过了先!

网友:
学模电是不是该整个模拟的示波器啊?

楼主:
to【1楼】 chuyu111 刘抗抗:
恩,是有些道理,普通模拟示波器那种比较好,入门级的。也许我一开始方向就错了,这个也应该考虑下。谢谢!

网友:
学模电对于某些信号观测上可能模拟示波器更好些,但模拟示波器缺少了很多重要的功能,实际使用就会发现
我是来更正三点:
2中为等效采样率
3的DS5102MAE+LA1016逻辑分析仪是2750
存储深度不是存储空间的大小,跟硬盘的存储容量是不同的概念。与所得到波形的点数多少有关

DS5102MAE是一款经济廉价的测量工具
DS1102E更适合于做波形分析
测量结果上不会有多少差异,DS5102MAE出来的波形看上去甚至更稳一些
附加方面DS1102E比较有优势
两者价格上差一千块钱了,在这个价位上算是差的很多了,可以认为是不同档次的产品

楼主:
to【3楼】 tjzhky 李军:

呵呵,小弟愚钝,我看了看,好像DS5102MAE比DS1102E多出几个功能,像频谱分析、频率计,为什么说附加方面DS1102E比较有优势,是不是这些功能是“鸡肋”?
第二点是等效采样率,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不是已经有了实时采样率了吗?
DS1102E更适合做波形分析,是针对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

网友:
不是你是纯搞模电 如RF,开关电源等   还是模电数电都搞一点

网友:
to【3楼】 tjzhky 李军:

呵呵,小弟愚钝,我看了看,好像DS5102MAE比DS1102E多出几个功能,像频谱分析、频率计,为什么说附加方面DS1102E比较有优势,是不是这些功能是“鸡肋”?
--------
这些功能DS1102E也都有,DS1000E系列是在DS5000E+DS1000C的基础上升级改进的,DS1102E肯定是超过DS5102MAE的,价格上也超~
等效采样指的是示波器把多次采集(多次触发)到的波形拼凑成一个波形,每次采样速率可能会很慢,两次采集触发点有一定的偏移,最后形成的两个点间的最小采样间隔的倒数称为等效采样速率。其指标可以达到很高。
实时采样率是指示波器一次采集(一次触发)采样间隔的倒数。相比之下实时采样的指标更重要
示波器是一款工具 不会针对哪种信号,关键看怎么用了,比如想把测得的波形停下来,放大几倍观察信号的细节,那就要选大存储深度的数字示波器。

两款机型两个档次,两种价格,没有可比性。不要忘记我此次重推DS5102MAE的初衷^_^

楼主:
to chuyu111 刘抗抗:
数电也要兼顾下。不过我认为如果有逻辑分析仪的话示波器在数电这方面的作用就大大弱化了。

to tjzhky 李军:
2000买100M的机会不是很多啊,不然的话就慢慢攒钱,静观其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