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590可以使用9V电源么

楼主(2009-05-28):
我的电路图如下,已经焊好。。。但原来的12V的Vcc无法用了
不知能否采用9v的吗?

网友:
可以,ad590是电流型的....

网友(2009-09-18):
当然可以用9V的

网友(2012-10-29):
若用图中的参数值,不管是12V还是9V,我认为都做不出效果!!!!!!!!!!分压得到的接近3v,再来一个正向比例放大(增益为12),那输出就36V了,VCC才是12V,能输出36V吗?NO!!!所以,想得到合理的电压,要么把前面的分压电阻减小,或是将正向比例放大倍数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