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chibios,好像不错

楼主(2009-05-28):
有个chibios,好像不错。

http://chibios.sourceforge.net/

楼主:
看起来好像不错。

http://chibios.sourceforge.net/
ChibiOS/RT

1.3.0
Author:
Giovanni Di Sirio (gdisirio@users.sourceforge.net).
Chibi ?
I didn't want a serious name for this project. It is the Japanese word for small as in small child. So ChibiOS/RT (ちびOS/RT) means small Real Time Operating System. Source Wikipedia.

Features

Free software, GPL3 licensed. Stable releases include a exception clause to the GPL.
Designed for realtime applications.
Easily portable.
Preemptive scheduling.
128 priority levels. Multiple threads at the same priority level allowed.
Round robin scheduling for threads at the same priority level.
Offers threads, virtual timers, semaphores, mutexes, condvars, event flags, messages, mailboxes, I/O queues.
No static setup at compile time, there is no need to configure a maximum number of all the above objects.
PC simulator target included, the development can be done on the PC using MinGW.
Timers, I/O channels and other HW resources are simulated in a Win32 process and the application code does not need to be aware of it. MinGW demo available.
No *need* for a memory allocator, all the kernel structures are static and declaratively allocated.
Optional, thread safe, Heap Allocator subsystem.
Optional, thread safe, Memory Pools Allocator subsystem.
Blocking and non blocking I/O channels with timeout and events generation capability.
Minimal system requirements: about 8KiB ROM with all options enabled and speed optimizations on. The size can shrink under 2KiB by disabling the the unused subsystems and optimizing for size.
Almost totally written in C with little ASM code required for ports.
Related pages

License and F.A.Q.
Project Goals
Concepts and Architecture
Articles
Test Suite

楼主:
值得注意ChibiOS/RT,上下文切换并没有保存所有寄存器。

__attribute__((naked, weak))
/** @endcond */
void port_switch(Thread *otp, Thread *ntp) {

  asm volatile ("push    r2");
  asm volatile ("push    r3");
  asm volatile ("push    r4");
  asm volatile ("push    r5");
  asm volatile ("push    r6");
  asm volatile ("push    r7");
#ifndef CH_CURRP_REGISTER_CACHE
  asm volatile ("push    r8");
  asm volatile ("push    r9");
#endif
  asm volatile ("push    r10");
  asm volatile ("push    r11");
  asm volatile ("push    r12");
  asm volatile ("push    r13");
  asm volatile ("push    r14");
  asm volatile ("push    r15");
  asm volatile ("push    r16");
  asm volatile ("push    r17");
  asm volatile ("push    r28");
  asm volatile ("push    r29");

  asm volatile ("movw    r30, r24");
  asm volatile ("in      r0, 0x3d");
  asm volatile ("std     Z+7, r0");
  asm volatile ("in      r0, 0x3e");
  asm volatile ("std     Z+8, r0");

  asm volatile ("movw    r30, r22");
  asm volatile ("ldd     r0, Z+7");
  asm volatile ("out     0x3d, r0");
  asm volatile ("ldd     r0, Z+8");
  asm volatile ("out     0x3e, r0");

  asm volatile ("pop     r29");
  asm volatile ("pop     r28");
  asm volatile ("pop     r17");
  asm volatile ("pop     r16");
  asm volatile ("pop     r15");
  asm volatile ("pop     r14");
  asm volatile ("pop     r13");
  asm volatile ("pop     r12");
  asm volatile ("pop     r11");
  asm volatile ("pop     r10");
#ifndef CH_CURRP_REGISTER_CACHE
  asm volatile ("pop     r9");
  asm volatile ("pop     r8");
#endif
  asm volatile ("pop     r7");
  asm volatile ("pop     r6");
  asm volatile ("pop     r5");
  asm volatile ("pop     r4");
  asm volatile ("pop     r3");
  asm volatile ("pop     r2");
  asm volatile ("ret");
}

网友(2012-09-18):
最近又更新了,我也感觉确实不错.免费\开源,可以免费商用
关键的是,它的文档写的实在是太好了,这是我看到的文档写得最好了.例如,针对某一CPU,它有详细的测试报告,运行什么任务,开销多少等等,实在太好了,至少在这点上非常佩服开发者.另外,他有比较多的移植demo,很好.还有,它可以支持8位,16位,32位CPU,AVR,MSP430都有demo

官方网址:
http://www.chibios.org

网友:
最新版本2.4.2以及主要开发者照片
http://downloads.sourceforge.net ... amp;use_mirror=nchc

网友(2013-12-17):
大家好!:
我一直在关注这个系统,并且使用这个系统来学习。为了能有个交流,我建立了一个群,请楼主加一下吧。qq群:247725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