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遇到飞控不能升级的问题

楼主(2009-05-28):
bootloader可以通过串口工具正常写入,但升级飞控程序的时候,在数据传送过程中总是显示error,接着就无法升级了,多次升级总是这样,有时在升级到99%的地方停下来,有时升级完了,但是不能成功校验程序,结果就是烧进去的程序也不能用,不知道前辈们遇到这类问题一般怎么解决?
升级过程中的截图如下:

网友:
你用1.50的PC端软件升级。

楼主:
我试了1.50的版本,成功了一次,但是极不正常,AngleNick,AngelRoll的值变化剧烈,几百几百的变动,
然后数值越来越大,直到最后Mktool与飞控板失去连接,没有响应,跟之前几次出现的问题一摸一样,
而且第二次烧写的时候又不行了。
这块飞控板我买来后还没安装试飞呢,现在只是测试飞控板,说明硬件应该不会损坏,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看德国的网站上也没有相关的介绍,有没有可能是芯片损坏的原因呢?
Pitolan,请问您默认在飞控板里烧写的程序直接是SVN目录下的FlightCtrl/tags/V0.74d/Hex-Files/Flight-Ctrl_MEGA644_V0_74d.hex,没有经过任何改动是吗?
我现在也不确定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非常需要大家的帮助:(

楼主:
而且现在我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那就是当飞控不能正常使用的时候,居然会发出非常微弱的蜂鸣的声音。
飞控板上好像没有能发生的元器件啊,faint。。。

网友:
【2楼】 zhoyo21th

这块飞控板我买来后还没安装试飞呢,现在只是测试飞控板,说明硬件应该不会损坏,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

我不是很明白你为什么要在没有试飞就更改东西。

我用到的烧录文件可以在这找到。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4055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pitolan&bbs_id=9999

网友:
fc的版本多少。不是有蜂鸣器吗?

还有不要使用usb转232的东西,一定要用硬件串口

楼主:
to 【5楼】 rei1984
是没有蜂鸣器的,蜂鸣器被替换成一个黄色的LED
而且使用的硬件串口
还是要谢谢你的提醒

楼主:
【4楼】 pitolan
我不是很明白你为什么要在没有试飞就更改东西。
--------------------------------------------------
我原先也不想更改的,只是我把从RickyZhou那买的罗盘也挂到了飞控的SV1上,想看看在MKTool中的显示是否正常,接着飞控就疯狂了,输出极不正常,就像我在二楼描述的一样。于是我想重新烧写,然后就一直有问题了。。。

网友:
【7楼】 zhoyo21th

现在芯片里有程序么?能跑不?

楼主:
【8楼】 pitolan
没有程序,每次都是在升级过程中卡住,而且每次卡在的进度还不一样,同时显示error

而且通过多次失败的烧写,我发现每次升级卡住出现error的时候,飞控板上的黄绿两个LED就会同时点亮。

我试了几个版本的mktool都不行,换了几个bootloader,也都是一样的问题,但是bootloader都能顺利的烧写进去。

请问pitolan,有没有可能是Mega644p的芯片坏掉了呢?你觉得可能是哪些方面的原因导致的呢?

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换个Mega644p 看看

楼主:
【10楼】 luzhengmao
我不是很确定是mega644p的问题,因为可以写入bootloader,可以改熔丝,只是不能正常升级。

网友:
644的问题,换一个就OK了

我曾经有一批50多只mega168,其中有一只遇到跟你类似的症状。每次写入程序的时候到随机的百分比有问题,也偶然成功,不过成功后程序跑出来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
【9楼】 zhoyo21th 西北一哥

建議你先補焊一下芯片﹐再用酒精清洗一下再試試﹐不行只能換個芯片了﹐M644我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問題﹐但是電調上的M8我遇到過几次。有的清洗了就可以了﹐有的要換。

楼主:
【12楼】 RickyZhou
这种概率的问题就被我遇到了,呵呵。看来最近rp不太好。不过如果只是mega644p的问题的话,我倒是有一点儿欣慰了,毕竟不会太大损失。

我的这个板子出现问题就是因为我原先直接把Mk3Mag挂在了飞控的SV1口上,于是飞控之后就时好时坏,然后就出现了上面的问题,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可以串口升级的,只是程序不稳定,经常跑飞,直至现在只能烧进去bootloader而不能升级。

经RickyZhou这么一说,我倒是觉得有可能mega644p是被Mk3Mag的PWM波搞坏了内部的存储单元。。。。

楼主:
刚单独写了个小程序测试了一下mega644p的串口收发,想测试下片子是不是好的
但程序的下载运行什么的都是完全正常的,难道只是对大程序不能正确的运行?

楼主:
【13楼】 pitolan
刚照你的方法试了一下,居然真的能升级进去了,虽然还是不能通过校验;但是可以正常运行,那是相当的兴奋啊
但是正常运行不超过2分钟,程序就自己死了,再进行升级的话就又不行了,哎。。。。
这时好时坏的我非得心脏病不可
pitolan,你说刚才怎么就行了呢?难道是焊接的原因?我就是补焊了下,然后用酒精清洗了下

网友:
【16楼】 zhoyo21th

“不能通过校验”有可能没有写进去啊~~

“正常运行不超过2分钟,程序就自己死了”  怎么会死的呢~~你自己有改程序?我的不会死啊?也没有人跟我说会死呢~~

你可以试着清空一下EEPROM,看下还会不会死机。方法如下:

还是不行的话可能是需要换一片了。

当时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好久,因为我当时用不能升级的M8焊到我的另一个实验板上了,用IPS烧程序能跑,用USBASP烧程序也是能跑,但是就是MK升级不行,后来我也烦不了了,反正还是能用的。

网友:
换个m644试试。关注

楼主:
【17楼】 pitolan
我点了清空EEPROM,但结果没有两样。打算明天去电子大楼看看有没有Mega644P。
现在用MKTOOL的1.5有时可以写进去,但是还是不能正常运行,升级之后屏幕打印信息如下:

网友:
【19楼】 zhoyo21th

检查下3V电源和I2C线。

第二张图是什么情况下的?

时钟不对了?

楼主:
第一张图是刚升级完后的显示信息,第二张图就是显示完正常信息之后随即输出的乱码,一屏一屏的刷。。。。

网友:
【21楼】 zhoyo21th

死机原因可能是时钟跑乱了。搞个晶体换上先。

楼主:
【22楼】 pitolan
忘了说了,我在19楼贴的两幅图片基本上是在升级后交替出现,也就是一会出现乱码一会又能正确打印信息
但是自己写程序测试的话则不会出现问题
我觉得一般情况下应该不会是晶振坏了吧

楼主:
刚刚直接用7V稳压电源给单片机供电,发现可以烧写进去了,但是校验会提示红色的错误,如下图,意思是不是在某个位置校验的结果出现错误?
运行时还是会数据狂飙,然后挂掉

网友:
to 【24楼】 zhoyo21th 西北一哥

估计是你的飞控BOOT区程序有问题。。。不然不会出现你上面的提示的。。。。。。

其实真正的升级。就是TX.RX起作用。。。当我们给MCU上电的时候,如果烧录了BOOT程序,系统会先运行BOOT程序,检查是否有download。。如果有!给PC通讯————》boot程序会把我们需要升级的程序通过PC端发到MCU上,然后自编程到应用程序区上。如果没有检查到需要DOWNLOAD。。那么程序就直接跳到APP区。

试想下!如果我们的BOOT程序有问题,运行不正常的话。。肯定会影响到我们升级。

我昨天升级电调的时候就碰到了,有片MEGA8居然对V0.2版的BOOT排斥!只能烧v0.1的boot程序,才能正常升级!郁闷中。。。。现还在解决!

楼主:
【25楼】 gl516
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烧了好几个版本的 V0.1的bootloader,都是这种现象,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to 【26楼】 zhoyo21th 西北一哥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呵呵!很简单换一片MEGA8。。。升级一切正常!。。。可能是片片的某些脚接触不好!还是其他的问题。。。。。。

楼主:
【27楼】 gl516
恭喜恭喜,我已经向amork邮购部邮购了一片644p,希望两三天内能换上试试

网友:
呵呵。。我那不是飞控的MCU的。。。是电调的MEGA8那个货源好找!

楼主:
刚把从阿莫那买来的Mega644p换了上去,但是问题依旧,看来不是644p的问题。
而原先的那块已经被冤死,管脚都已被我割掉了
现在真的是一筹莫展了。。。
pitolan,你觉得这还有可能是什么方面的问题呢?下载器?后续电路的影响?电源?7805?我真的想不到了。。。。

楼主:
飞控升级原理上不就是将串口数据写到flash里面吗,理论上跟后续的电路没有关系才是,只是跟单片机有关
既然换了一块644p还是这个问题,说明不关单片机的问题,后续部分哪些地方的电路会影响飞控的串口升级?
既然能通过串口下载bootloader到飞控,说明下载器应该也是好的才对啊,我真是无奈了。。

网友:
写bootloader和写程序不一样

bootloader是通过MOSI, MISO来写的,程序是通过串口来写的。

楼主:
【32楼】 RickyZhou

是的,这个我知道

刚才我换了另一台电脑试了下,还是存在相同的问题,说明我电脑的串口是好的。

用1.5的mktool重新升级,发现偶尔可以升级成功并接校验成功,但是输出结果跟没换之前没有两样。能升级并且校验成功,应该能说明下载器是好的吧,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呢?
SOS!

网友:
感觉有点像是BOOTSIZE熔丝位没设对。

网友:
to 【楼主位】 zhoyo21th 西北一哥

怎么还是没有解决呢?,,硬件升级到V1.3版本。根据德国的原理图,MEGA644是不支持的,只支持V1.2的。。所以要换成了MEGA644P才行的。。。但你又换成了644p呀!应该是可以解决的了。请再细细检查你的硬件。。。!!!实在不行。。烧录前把芯片程序全部擦除掉,然后在烧录。。。升级。。。看看情况!

网友:
【34楼】 bluemidi

如果用MK-TOOL直接写bootloader 和程序, 是不需要设置溶丝的

网友(2010-03-17):
回复 网友A:

请问 擦除eeprom是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