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020可以设置为SPI通信嘛?

楼主(2009-05-28):
我看到数据手册上,CC1020支持的是UART通信,可是最近再做一个项目,给的参考程序中却解释说将CC1020设置为SPI通信……

网友:
不可以,就一个时钟,一个数据,不过动动脑子,SPI端口还是可以用的。仔细看调制解调部分的编解码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