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串口扩展芯片SC16IS752

楼主(2009-05-28):
在开发串口扩展应用时尝试了2种扩展IC,国产的GM8182和NXP的SC16IS752,GM8142使用简单,但当扩展成RS485时,RS485的输出控制脚比较难处理。NXP的SC16IS752有强大得多的功能,但使用比较复杂一些。同样的软件设置,2路RS485居然有不同的结果,其中有一路(com1)居然会莫名其妙地受到一个字节(00H),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虽然最终我通过软件的方式屏蔽了这个字,能正常地大流量2路独立工作,但毕竟心里不舒服。还有,SC16IS752的中断处理特别有讲究,当中断产生时,千万不能处理了一个中断就退出来,一定要判断中断脚的电平,如果还是低,要重复中断处理程序,直到中断脚的电平为高。否则,从此以后,中断响应就会停止(下降沿中断),就再也收不到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