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跟cy7c68013通信

楼主(2009-05-28):
有没有人写过这个的呢?我现在想做一个FPGA读取摄像头数据经USB传到PC上去。。。

网友:
关于这方面的``你可以到"http://www.usbsolution.com/"上去问,那里都是关于这方面的东西.不过目前好像访问不了那个网站...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想没有必要用FPGA吧```图像传感器的时序用CPLD做完全就够了,,还有68013里有可编的IO,不知道楼主知道不...用他可以做些时序的..(不是一般的IO),,也完全可以做一些读图像传感的时序..我就这么做过~~

网友:
把cy7c68013配置到从机模式(FIFO),fpga直接写FIFO

或者配置到主机模式,cy去主动访问fpga

楼主:
我也是把cy7c68013配置到从机模式(FIFO),现在在弄读取摄像头模块这部分

网友:
关注cy去主动访问fpga的主机模式。

网友(2009-07-03):
各位在玩68013时,有没有出现偶尔神神下的……

网友:
如果偶尔神神下,那肯定是你的硬件或者程序有问题

网友:
偶尔神神下
什么意思哈?

网友:
ls,时不时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的意思

网友:
FPGA 和 FT245BM 通讯的好像老外有公开源码的。

网友:
FPGA跟FT245通讯没什么难度,跟68013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有些商业价值吧……关注

网友(2012-09-27):
请问fpga+usb项目做得怎样,向你学习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