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画了个PCB,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9-05-28):
试着画了个PCB清高手指点,禁止拍砖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不过LZ的线怎么看起来很乱啊?还有怎么都走直角的?

网友:
不错!走直角不要紧,但有些地方的确可以优化一下。

网友:
我也是新手,感觉楼主布局不错,但是布线还有待改进----新手瞎说,不要当真。

网友:
线能不走直线就别走直线。。。

网友:
很不错,

线路舒展奔放又互相协调。
布局错落有致且井然有序。
整体大气磅礴中不失细腻。
应该不是protel的干活。

网友:
【4楼】 wangli1013 蓝白

线能不走直线就别走直线。。。

=======================================================================================================================

有些场合确实不宜走直线。但是为什么“能不走直线就别走直线”?本来两点之间可以用直线连接起来,为什么非得用曲线?

网友:
啊,能不走直线就不走直线?为什么?

网友:
估计是PROTEL画的,作者将其转成了PDF文件,可以从泪滴处看出。
PROTEL画这样板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网友:
安装孔附近的线离安装孔太近了

网友:
我给你个建议.要想大家看清楚.请你上个原件 *.pcb

网友:
有很多地方还可以优化啊,画PCB是个细活,要画好不容易啊

网友:
不错,某些情况下,走不走直角并不是很严格的。

网友:
我表达有误,我的意思是尽量别直角走线,为什么呢?
1、是拐角可以等效为传输线上的容性负载,减缓上升时间。
2、是阻抗不连续会造成信号的反射。
3、是直角尖端产生的EMI.
哎,我也是电磁波与电磁场学的不咋地啊。。
个人认为应该尽量避免直角走线,特别是高频的板子要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版主,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