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写速度为什么很慢?

楼主(2009-05-28):
我用的是金士顿1G的SD卡,SPI的时钟是12.5MHZ,写10MB的数据需要大约40秒的时间,写数据的速度大约是250KB/S,理论应达到1MB/S以上才可以啊;
用示波器看波形才知道,每次写一个块(512字节)都要等1.36毫秒。我不知道为什么SD卡每写一个块需要忙这么长时间,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哪位仁兄能帮帮我啊?不胜感激!!

网友:
看看自己每写完一个扇区都干了些什么  花了1.36毫秒..

楼主:
楼上的大哥你好,每写完一个扇区SD卡就进入了BUSY状态,我要写下一个扇区就必须等SD卡不忙了才可以写啊,这个BUSY时间就是1.36毫秒

网友:
这个写入速度不算慢了。

楼主:
3楼大哥你好, 能不能减少BUSY的时间啊?

楼主:
3楼大哥你好, 能不能减少BUSY的时间啊? 1.36毫秒太长了

网友:
你是带文件系统的吗?怎么写卡这么快

楼主:
没带文件系统

网友:
你写的速度比我读的速度还快啊!

网友:
SPI总线的好像就这么快。

我用的2G的TF卡,用读卡器测试写速度最高能达到8.9MB/S.去年花29大洋买的,现在还没坏。

网友(2013-01-11):
多个扇区同时写才能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