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电调打印信息为‘A’,测STROM脚电压为0,询问德国人电调的电流检测原理

楼主(2009-05-28):
我的电调上电后,MikroKopter-Tool显示打印信息为‘A’,我把所有元件都焊好了,但发现下面的德国人网站上关于电流检测的描述,请大家帮解释下里面的‘shunt’是啥东西,是PCB上的东西么?我测STROM脚上的电压是0,也就是ADC6啥也采不到,问题出在哪?

Power measurement (原文件名:11.jpg)

网友:
测电流的PCB线,相当于0.01欧姆电阻

楼主:
什么意思?是说我忘画了什么东西么?

网友:
这张图上电调最右边的扭曲的一段铜箔就是“shunt”

楼主:
能给讲一下这个电路测电流的原理么?STROM脚直接连MCU,有点不明白。模电没学好,请指教。另外,补救的话,我并个小电阻可以吧?

网友(2010-09-07):
我知道现在很多小电焊机上面就是使用了一个分流器来做类似这样的shunt来检测电流的。

网友:
MOS管坏的可能60%

网友(2012-07-10):
求解释如何测电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