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flash programmer 下载失败!

楼主(2009-05-28):
我的板子发现flash时常下载失败问题!
有用过nios的知道 在niosII 9.0 下 还需要定制 目标板么?

另外我用的flash是 AT49BV162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载信息如下:

#!/bin/sh
#
# This file wa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by the Nios II IDE Flash Programmer.
#
# It will be overwritten when the flash programmer options change.
#

cd D:/MultiProj/SOPCprj/cpld/memtest_1/Debug

# Creating .flash file for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elf2flash" --base=0x00000000 --end=0x1fffff --reset=0x0 --i
nput="memtest_1.elf" --output="ext_flash.flash" --boot="C:/altera/90/ip/altera/n
ios2_ip/altera_nios2/boot_loader_cfi.srec"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base=0x00000000 --sidp=0x00202080
--id=838130126 --timestamp=1243516509 --instance=0 "ext_flash.flash"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Reading System ID at address 0x00202080: verified

              : Checksumm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0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Checksums took 0.0s

00000000 ( 0%): Erasing

Erased 64kB in 0.1s

00000000 ( 0%): Programming

Program failed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楼主:
没人出现过同样问题么?

楼主:
在2天多长期的测试中,各种方法, 发现flash前0x10000的地址不知道怎么回事 使用nios ii flash programmer 无法编程,
后在nios里编写一软件,在sdram里跑起来,去操作flash  发现每个地址都能正确读写啊。
后来我想到 将nios的boot地址offset 到0x10000 这样使用nios 里的flash programmer 能下载成功 也能运行起来了
到底是器件问题 还是地址问题  还没查证!

也希望知道的朋友给我提个醒!

楼主(2009-07-28):
近期发现,多数flash下载失败问题是 flash芯片焊接存在虚焊、或者管教短路

焊盘做得有点密,喊好后管教间助焊剂清洗不干净。

真想去买台超声波清洗机!

坛里的兄弟们 有什么好的推荐么?

网友:
这个问题有解的!

请看这里:

http://www.fpga4u.com/bbs/thread-167-1-1.html

网友(2010-11-01):
0001818 --id=963560679 --timestamp=1288443616  "epcs.flash"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assertion "m_state == STATE_DEBUG" faile
d: file "nios2oci.cpp", line 157
E:/nioschengxu/niosled/nioside/hello_world_0/hello_world_0/Debug/flash_programme
r.sh: line 20:  3356 Hangup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
ogrammer" --epcs --base=0x00000000 --sidp=0x00001818 --id=963560679 --timestamp=
1288443616 "epcs.flash"

网友:
我的下到这就没了

网友:
用的是不是quartus 9.0
我也有这问题,后来吧7.2下的sof2flash_jar.zip覆盖9.0下的同名文件就可以了。
你试试吧。

这里下载。。。。。

网友(2011-06-03):
mark!!! flash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