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达林顿管搭成的H桥输出电流不到1A,高手HELP`~

楼主(2009-05-29):
用达林顿管TIP41,42搭成的H桥输出电流不到1A,高手HELP`~
输入电流只有6V,输入电压只有6V,输出电流有可能达到3A吗 ?

网友:
TIP41,42可以到6A
驱动电流要足够
电源要能输出3A电流才行

楼主:
但电压只有6V,TIP41能输出这么大的电流吗?
我试了一下,输出电流只有几百毫安

网友:
首先试验电源,看电源能不能输出3A

网友:
要看你的负载是什么了,如果你负载是6V1A的话,1000A的管也只能输出1A
跟6V电压关系不大。

楼主:
哎,后来我在原来的电路前再加上一个三极管放大,结果电压3V,电流就已经1A多了

网友:
用TIP42C做过一个可调电子负载,达林顿管本身就是负载,串个0.1欧的采样电阻,在5V电压时实现了0-4.5A可调,用lm358+8050驱动。
电流应该还可以再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