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雕刻机外包装箱的建议

楼主(2009-05-29):
关于雕刻机外包装箱,我有个建议,供版主采纳:
据了解,雕刻机的外包装箱非常坚固,能不能再坚固一些,外观上再作一下处理,这样的话在雕刻机取出后,剩下的包装箱可以作为雕刻机底座来使用,省的包装箱扔掉,再重新购置雕刻机底座,这种建议不知能增加多少费用,是否可行,请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把这么好的艺术品放到一个木箱上,掐你

网友:
在木箱上画上如下标志,并写上:乱动机器者斩立决

网友:
这个主意不错,可以是工作台,可以是收纳箱。

网友:
阿莫的惊喜级的东东,应该就不只是结实\漂亮的了...

网友:
【3楼】 armok 阿莫
包装箱是我们送给客户的最后一个惊喜 ....

莫非上面可以搭载80架歼12,带N百枚各种各样的导弹,可以瞬间击沉糯米糍秒杀超人迪加?

网友:
包装箱是我们送给客户的最后一个惊喜 ....
-----------------------------------------

难道是:

网友:
【8楼】 armok 阿莫
一会我会与kaif_w参观一家工厂。为雕刻机的包装做准备工作。
--------------------------------
哈哈...开始订包装了,JJ出厂的日期不远了。

网友:
原来那种塑料瓦楞箱(不知道具体叫什么)挺不错的。

网友:
推荐一下珍珠棉,我们厂都是用这个的。

网友:
安全第一,环保第二。呵呵

网友:
一定要有那种小泡泡的塑料膜做包装,我最喜欢按泡泡....

网友:
嗯、嗯,我来解释一下:

外包装呢是这种“无钉包装箱”:

内包装呢是这种耐整的、环保的东东:

网友:
纸托确实承受不了这个重量。可能是用大块的多层纸板吧

网友:
公司买的断路器什么的,几十千克,都是木箱子包装。和17楼那样的木箱一样。

网友:
比较重的设备一般都是木箱包装,设备用螺栓固定到木箱底板上,再套上包装袋,形状比较规矩的会在四周加些泡沫材料,设备形状不规则的就直接套箱子了

网友:
最好运回来,把四周装上玻璃,直接就是全封闭的“加工中心”了!哈哈

网友:
【22楼】 xmysz
最好运回来,把四周装上玻璃,直接就是全封闭的“加工中心”了!哈哈
------------------------------
这个主意好,工作室就会很干净了,而且减小噪音。

网友:
大家都是牛人!我公司的电机用的是网状的瓦楞纸板!可以伸缩的那种~
描述的不清楚,改天上图~哈哈

网友(2010-02-08):
有没有最近包装开发的信息可以介绍?不过楼主的主意是好的.我也看到过阿莫在宜家拍到过的一个可以开起收好的箱子,即可以做包装就可以做工作台,真是多重考虑.实在是个好注意!

网友:
看来JJ的总重是15KG+10KG,这样可以不用买健身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最近包装开发的信息可以介绍?不过楼主的主意是好的.我也看到过阿莫在宜家拍到过的一个可以开起收好的箱子,即可以做包装就可以做工作台,真是多重考虑.实在是个好注意!
宜家的箱子比雕刻机本身还贵。
发货前我们会公布包装。为了加速生产,春节后我们会公布一系列的消息。

宜家的箱子,我指的是那种结构,不是一定要一样.知道是那种箱子是否有专利?但结构还是很吸引人的.我们期待着春节后将要公布的一系列的消息.

网友:
天呐,这是5月份的帖子,我还以为是刚发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货前我们会公布包装。为了加速生产,春节后我们会公布一系列的消息。

------------------------------------------------------------------------
看来春节后就会有发货的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