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骨架,线圈,不知道在淘宝搜到这几样能不能用?

楼主(2009-05-29):
在淘宝搜到这种漆包线,0.1mm,估计不能用,但是它的骨架很小,最大直径差不多30mm,比老头推荐的大一圈,不是很贵,最便宜1.5一卷,买四卷,加上自己绕线,不知道能不能凑合用,最主要就是买得到,方便diy,大家看看吧,淘宝搜“漆包线”就可以找到,我就不做广告了。

能用的骨架 (原文件名:T17g0hXX3FXJOTIRba_091808.jpg_310x310.jpg)

另外,又搜到了一种电磁铁,24v和12v直流的,淘宝搜"吸盘式电磁铁",25mm,30mm等等再大的都有,不知道能不能用,有用过的网友说一下啊~,这样就省去绕线圈和找骨架的功夫了

电磁铁 (原文件名:200810171522152KB5E.jpg)

还想问个问题,线圈手工饶的话会饶的很乱,没机器饶的那么整齐,手工绕不知道会对磁性有影响吗?绕线圈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楼主位】 harry3
谢谢你如此有心。我家今天迎接陛下,我一天像无头苍蝇,故迟复,请谅解。

我也是最近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看法不一定对。
关于"吸盘式电磁铁",看它的结构,有外磁路。磁力线范围小,其密集区集中于单面中心附近,即远不了,角度也小。
估计该类元件,只关注吸力;用于侍服可能不行。不过用于“上拉式”可能可以,尤其是要求距离远一些的。

前面一个事,我还不太清楚。是否这个意思:
卖的是漆包线,1.5元一“份”,每“份”都有一个“轱辘”。该“轱辘”和我们要求的“骨架”差不多大。

如是,倒可以进一步了解一下。不过,用在“仿样品下推式”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的环型磁铁的内径为60mm,放不下。
若磁路从新设计,不在此列。

这几天,我一直在关心骨架,线圈和铁心,也在淘宝搜查过,未见。故请给个链接,如何?

你对BLDC等是感兴趣的,我们是同好。有机会向你学习。

楼主:
事先说明我可不是做广告啊~~~

关于骨架的:
淘宝上搜到的就是这个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699084a875219848401280a07955157c.jhtml?cm_cat=0
是我看到最便宜的了
1.5一份,不是很贵吧~

还有2块钱的比较多店,也是一样的东西
阿莫这也有卖这种
http://www.mailshop.cn/product_detail.jsp?kind=normal&id=2800&class_id=3330&super_id=1644
不过好贵 OTL……

对于上推式那种
上面悬浮的磁铁性能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要求?
是否磁力越大越好?
在淘宝看到那种N40的强磁铁,方的,圆片的形状很多,就是没球形的
N50的比较少见啊~难买了……
N45,N48也比较多~~~

网友:
1.5元一个骨架,还不知尺寸。另外,其塑料可以肯定是再生的。
我买的永磁,号称N38,因为无从计量,只能用了再说。

你手上有钕铁硼吗?若有,帮我试一下:关于永磁铁
http://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48616&bbs_page_no=1&bbs_id=3049

谢谢。

网友:
手工绕线机   30大洋

楼主:
我只有两片小片的
一样大
没办法帮你试了

骨架尺寸问题我觉得要麻烦阿莫了
他工具多,有卡尺
我一把厘米尺测不准的
30mm是我测得外径
内直径差不多15mm
放的时候不用连外径也装进去吧
阿莫有那个环形磁铁的话就试下看看能不能放四个骨架啊~~~~
我手头只有一个,没那种环形磁铁

另外
我觉得不一定要用那种环形磁铁啊~~
买几块方的永磁铁
拼成近似圆形
或者在四周几个方位放上磁铁
作用也差不多吧
老外的不也这么做么~~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62983&bbs_page_no=1&bbs_id=3049

网友:
非常同意,我也是在争取这么做。
不过,有样品参考,成功率较高。
若已理解透了,便可随心所欲。

环形磁铁的尺寸是100*60*10

网友:
看了老黄牛实验里的线圈,我想接触器的线圈应该可以拿来直接用吧!
比如下面这个链接里的!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0ae518ad1717ab53a819e2aaab70851b.jhtml?cm_cat=0

网友:
CJT1交流接触器线圈 6.50元/只(有多种规格详情点击)

详情点击,没法点。

若是低压的能用。就是铁心是方的。

网友:
我说的那种接触器线圈工作电压应该是220V或380V的,是空心的,没有铁心的。详情只有下面的线圈型号和品牌了,没其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