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能做电子开关吗?

楼主(2009-05-29):
这个电路为什么不能导通呢?仿真的时候电流和电压基本都为0.为什么呢?

网友:
你该补习大1-2的课程了

楼主:
我现就是大二学生,惭愧

网友:
看看数电吧!我大三了,好羡慕你啊,快快学吧!!!

楼主:
【3楼】 0620221
数电刚学完几个月,汗,没把书参透啊,谁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这个...要学的是模电吧..

楼主:
嗯,我模电课才上一半,还是菜鸟一个……

网友:
请看看图,是否明白了为什么不能仿真了,再分析一下电压是否取的合理.

网友:
楼主可能是用multisim仿的,用什么软件无影响.请分析一下,要做成实际硬件电路会出什么大问题?

楼主:
【7楼】 eezm

我用的是Electronic workbench,
像你上面的图,这个接地和负极为什么作用有这么大差别呢?
三极管不是只要基极比发射极高1V左右就能导通了吗?
能再给我分析一下在上面图三极管的发射极中,地和负极的差别和作用吗?谢谢啊!(我们在书中没学到这些东西)

网友:
没有标出GND,+5V以哪点为基准?
NPN的管子,B直接接+5V,E接GND,基极电流是多少?
2个管子都是NPN,基极还是直接接在一起的,灯怎么会亮!Q1应该是PNP的吧?

网友:
如果是实际电路,一接就烧。。。
该看看书了

网友:
嗯,我模电课才上一半,还是菜鸟一个……
能再给我分析一下在上面图三极管的发射极中,地和负极的差别和作用吗?谢谢啊!(我们在书中没学到这些东西)
------------------------------------------------------------------------------------------------------

最近看过 ziyuemusic 子岳的许多个求助帖子,我曾参与过,都是些最最基本的概念问题。
网友的帮助、提示和指点,子岳无法看懂和理解,解决问题的难度实在太大了。
唯一的,也是为宜的,缺什么补什么。

网友:
上面几位分析的都很全面了.这里再多说几句:
      1.楼主图中+VCC是以GND为参考的,即+VCC是一个以+VCC端为正极GND为负极的直流电源的正极,如果不把负极即GND和15V电源的负极相接,就等于+VCC这个电源只有正极一端接到电路中,电路当然无法工作.再上一图,你看15V电源未与地相连,电路为什么会工作呢?右边的电压表为什么读数为零呢?这里用到的都是"电路"课程的基本概念,"电路分析"是学电子的技术基础课,一定要下工夫学好,如感觉不足,一定要补上.
      2.现在的电路仿真软件是学习电子技术的有力工具,一定用足用好,它既能帮你学习,也能帮你验证你的分析是否正确.但是也不能忘记真刀真枪的硬件实验.因有些地方仿真和实际是有出入的,比如电路仿真一图,+5V直接加到了晶体管的基射极之间,居然还能正确仿真,就不对了.这是模型的问题,你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多了就能分辨对与错了.

网友:
用multisim(ewb)仿真

楼主:
【12楼】 JQ_Lin

汗,我基础确实是太烂了,很惭愧啊……谢谢大家热情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