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所有红外遥控器的解码方法

楼主(2009-05-29):
近来闲着,弄了几个遥控器玩解码!在不知遥控器编码方式的情况下,全都用这个方法解码成功了~!真酷~!

楼主:
串口数据 (原文件名:串口数据.jpg)

楼主:
遥控器 (原文件名:VCD遥控器.jpg)

网友:
这个叫"人工解码"...

网友:
最近我也想玩这个,楼主能否共享图纸.谢谢!!!

楼主:
是在以前搭的学习板上面调试的,电路图早就不在了。。
不过这个很简单的,也就是一体化遥控接收头输出信号连到单片机INT0输入脚,通过RS232将数据送到电脑;....

网友:
没有玩过,不是很清楚,楼主可否把图片搞大点.麻烦了.

网友:
有原理图就好了

网友:
不可能全解对。
引导码的方式的编码方式都不一样,怎么可能?
你得出了数字,但不一定是正确的。

网友:
楼主碰巧拿了好几个同样编码的遥控器。

楼主:
只 要有规律都是可以解的。。。

网友:
拿个空调遥控器的就不一样了

网友:
红外一体化接收头有要求吗?载波频率没有要求吧?

网友:
像做学习型遥控器那样,记录“0”,“1”高低电平的时间,什么格式的码都可以解。

网友A:
这种高低电平方式其实应该都算一类,楼主所用的遥控器都属于一类,所以解开了。
另外还有两类(我只知道有这三类)
一类是利用跳变沿来算逻辑0、1的,这种脉冲宽度不同(主要与编码有关)
另外一类是无载波的,在接收头上就过不去了!
但是楼主这种用法可以把信号上传到计算机上,方便分析。
用单片机记录一下每个跳变沿的时间间隔,但程序不要限制解码数量,因为如果限制了解码数量就会出现错误。
在这种方式下不解无载波遥控信号,那么没问题。
其实我经常用的是另外一种方法。利用计算机的声卡输入,利用声音编辑软件就可以直接以图形方式看出来。非常方便。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红外一体化接收头有要求吗?载波频率没有要求吧?

38KHZ

网友(2009-07-17):
没原理图

网友:
标记一下,有时间学习一下。

网友:
18楼看到能联系我吗?我用音频解码有很多问题,能请教吗?我qq310217562

网友(2009-11-25):
按照楼主的方式下载到实验板,用超薄红外遥控,没有反映,不知道为什么,我用的USB转串口。

网友(2010-05-26):
【18楼】 ssyniuej
利用计算机的声卡输入,利用声音编辑软件就可以直接以图形方式看出来。非常方便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2012-09-15):
"其实我经常用的是另外一种方法。利用计算机的声卡输入,利用声音编辑软件就可以直接以图形方式看出来。非常方便。"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确实不错,留着备用,十分感谢

网友(2012-12-16):
估计空凋的解不了!

网友:
不可能全解的,可以用每种格式的代码各发几次实现全解,但同样功能的按键在不同的机器上的编号不一样,比如同一个代码在A机器上是音量加,但在B机器上是音量减,所以没法实现全解,现在虽然有万能摇控器,但它设置好后只能发一种编码。

网友(2013-04-17):
我想,用19楼的方法,直接用电脑解码不是更加好吗?

网友:
这个有参考价值!

网友:
利用计算机的声卡输入,利用声音编辑软件就可以直接以图形方式看出来----------ok!

网友:
LZ是用软件显示出来?

网友:
最近也在弄这个,所有都能解不现实吧这样做,遥控编码不同

网友:
用示波器看吧,第一次我都是用示波器解码的

网友:
不错,这个很牛啊,学习了

网友(2013-05-22):
标记一下

网友(2013-07-11):
红外码各不相同,怎么可能你用一个程序就能解?

网友:
顶,我刚好需要这个!

网友:
mark 我一直不清楚这个

网友:
利用计算机的声卡输入,利用声音编辑软件就可以直接以图形方式看出来-------------这个方法好。

网友:
学习下,有参考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高低电平方式其实应该都算一类,楼主所用的遥控器都属于一类,所以解开了。
另外还有两类(我只知道有 ...

能加个qq指导一下么?我qq:549177979

网友(2013-09-08):
不是吧,得看是什么协议,怎么万能解锁?

网友:
单片机上只剩余一个定时器,没有外部中断管脚了,即只有普通IO,和一个定时器,该怎么解码呢?

网友:
我也正在做这个。

网友:
我还以为新发现万能解码算法!

网友(2013-10-15):
声卡法很有创意,有试验过的吗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