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tolan请进

楼主(2009-05-29):
pitolan:能不能把飞控的pcb图发给我,我的飞控板子上的6针和10针的通讯端口处的铜线被我不小心弄断了好几条,我想看看他们分别是连接到什么位置的,谢谢。我的邮箱394762047@qq.com  或者dayubobo@sohu.com

楼主:
另外,我的四轴已经彻底坏了启动不了,不知道是哪里毛病...我正想在北京找朋友帮忙修呢...

网友:
部件测试亚 先看看电调都好否
飞控看看电源 主cpu调试信息

楼主:
to:luzhengmao

请问怎么测试啊?我是初学者,麻烦说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
电调可以 每个单独测试 看是否能正常工作
给i2c or ppm 信号就可以测试了

楼主:
电调有两个有毛病了  另外两个正常啊,可是接通电后就是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不是飞控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位】 dayubobo 于水情

你把现在坏的现象及坏的原因详细描述一下,看看大家能不能帮你。

飞控板子上的6针和10针的通讯端口处的铜线被我不小心弄断了好几条
-------------------------------
这个你可以看原理图就知道连哪了,所有线都是连到CPU或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