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的JJ为什么不用推力轴承?

楼主(2009-05-29):
记得开源JJ用的是瑞典的SKF滚珠轴承,但丝杆承受的是径向压力,为什么不用推力轴承?

网友:
【楼主位】 lawanling
积分:185
派别:
来自:
记得开源JJ用的是瑞典的SKF滚珠轴承,但丝杆承受的是"径向"压力,为什么不用推力轴承?

应该是轴向压力吧。

网友:
我们的加工中心,上次我在试机时,将X轴的轴承碰坏了。

我们自行维修 :)

拆开后,两端各有两只径向轴承。 这种轴承的特点是:

1. 需要配对使用,才能发挥径向轴承的优点。即X轴两头各需要2只,共计4只轴承。
2. 这种轴承比较难采购。
3. 这种轴承的价格比普通轴承贵得多。

不要说采购与价格问题,就是安装,你难道认为我们的JJ,一边有安装2只轴承的位置?

我们的高端机,就是使用径向轴承。每一边均是2只配对使用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35016

网友:
阿莫,是推力轴承吧?

网友:
角接触球轴承又称向心推力球 轴承或斜接球轴承,它的基本结构与单列深沟球轴承相似,只是在正常工作时,钢球与内、外圈沟道接触点的法线与轴线的垂直平面有一个平角,通称接触角。

       这种轴承的结构有分离型(接触角为15`)和不可分离型(接触角为15`、25`、40`三种)两大类。它们的游隙是在安装时调定的。

网友:
角接触轴承  是配对使用的  可以消除间隙

网友:
应该称为角接触轴承,背靠背成对使用,通过垫片调节轴向(径向也同时会得到调整)间隙,高精度的配对后不用加垫片就有一定的预紧力,可直接使用,能同时承受轴向和径向力,适合高速轻载的场合。

网友:
google上找不到你的说法,反而推力轴承有很多种。术语还是要精确点好。

网友:
如果要正规的名称,我更新到4楼了:
角接触球轴承又称向心推力球 轴承或斜接球轴承。

网友:
向心推力球轴承和推力球轴承不能承受径向力,而角接触球轴承可以同时承受径向力

楼主:
【1楼】 hfjx
记得开源JJ用的是瑞典的SKF滚珠轴承,但丝杆承受的是"径向"压力,为什么不用推力轴承?

应该是轴向压力吧。
--------------------------
呵呵,的确说错了,更正一下:是“轴向压力”,谢谢!

楼主:
【2楼】 armok 阿莫
就是安装,你难道认为我们的JJ,一边有安装2只轴承的位置?
-------------------------------------------
15KG的JJ一边安装2只轴承不现实。收到JJ时,折开看看,能否换只与SKF滚珠轴承相同尺寸的双向推力轴承。

网友:
【12楼】 lawanling
-------------------------
这台机X轴你可以试一下,但Y与Z轴没有必要更换。

正如前面的讨论提到的,这台机的X轴使用了左右两只轴承,Z轴与Y轴仅在步进电机位使用了单只轴承。 即这台机总共使用了四只轴承。原因也讨论过,是为了减化设计,降低机器对T型丝杆的安装要求。

楼主:
armok 阿莫

开源JJ的轴承怎么固定的?不会用胶水粘住的吧?

楼主:
【13楼】 armok 阿莫
Z轴与Y轴仅在步进电机位使用了单只轴承,是为了减化设计,降低机器对T型丝杆的安装要求。
-----------------------
这个设计明白了。就担心滚珠轴承用久了有间隙,没有推力轴承耐整。

网友:
【14楼】 lawanling
-------------------
这个轴承的固定是比较有设计技巧的。精度调试的文档时,我们会详细描述。 本帖子19楼也有描述。

补充一下: 目前这台雕刻机是使用铝合金结构件的方式,我们推荐用户定期进行精度调试。
(普通用户不想动手调试,我们在设计上也能保证不影响正常的使用)

网友:
想了解以下  如果是丝杠两边各一个SKF滚珠轴承  是如何消除轴向间隙的  可靠性如何

楼主:
【16楼】 armok 阿莫
这个轴承的固定是比较有设计技巧的。精度调试的文档时,我们会详细描述。
--------------------------------------
呵呵,值得学习的东东还蛮多嘛。

网友:
【17楼】 cpocpo
想了解以下  如果是丝杠两边各一个SKF滚珠轴承  是如何消除轴向间隙的  可靠性如何
------------------------
哈哈,你提的问题,正好是与lawanling 的问题有相同的地方的。

既然大家这么关注,我就将lawanling 的问题一起回应吧。

开源JJ的SKF轴承是如何固定的?

首先,当然它不会用胶水固定。
我们在设计时,步进电机的连接块那端的L边板(14楼的图)内的轴承位的深度,会让轴承露出0.1mm 。
步进电机的连接块的设计也是有讲究的,你看到它的内孔,其实是一边大一边小的。
步进电机的连接块在装配时,会将轴承压住(上面提到的0.1mm突出位),良好的将轴承固定。并且以后拆解也容易。

如果是丝杠两边各一个SKF滚珠轴承  是如何消除轴向间隙的  可靠性如何
首先,正如我一直说的:如果要两边都安装轴承,应该每边各安装一对楼主提到的“推力轴承”。即我们的JJ总共需要使用12只推力轴承(需要两两配对好)。
由于安装空间不允许(先不说成本原因),为了减化设计,我们的Z,Y轴使用了单边轴承固定丝杆的方法。这种固定方法不需要考虑丝杆的轴向间隙。
X轴由于操作便利性及美观原因,步进电机与手轮分开两边设计(否则会产生视觉上的不平衡)。我们不得不使用双边轴承固定丝杆的方式。
如何消除丝杆的轴向间隙,变成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装配时,连轴器先固定在电机主轴上, 然后拿着步进电机向右前推,让联轴器压到轴承固定螺丝(轴承固定螺丝是拧在丝杆上的),再固定。让轴连接器的弹性结构,对丝杆产生一个向里的推力,从而消除丝杆的轴向间隙。

网友:
Z、Y轴是不是靠一边轴承一边丝杆螺母两点支撑?

网友:
【20楼】 kalo
----------------------
是的。边丝杆螺母是活动位置的。

Z,Y轴的丝杆的另一头是悬空的。

楼主:
【19楼】 armok 阿莫
讲得很详细,明白了,谢谢!

消除丝杆的轴向间隙的方法是:“让轴连接器的弹性结构,对丝杆产生一个向里的推力”。
问:轴连接器的弹性结构产生的推力有多大?推力太小可能不起作用;推力太大对步进电机又会不会造成过度的轴向载荷?

网友:
【23楼】 lawanling

你的理解不正确  不是靠联轴器的  联轴器是不能受轴向力的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应该实现的类似角接触轴承的功能,来消除间隙的。这个0.1mm 要恰当好处才行,  否则要么还是有间隙,要么太紧,轴承容易磨损

楼主:
【24楼】 cpocpo
能上张“角接触轴承”的图片吗?

网友:
这么小JJ,应该没有多少轴向负载吧?
我觉得考虑好间隙和回差即可。

网友:
【26楼】 Cocal
这么小JJ,应该没有多少轴向负载吧?
-------------------
正解。

【23楼】 lawanling
问:轴连接器的弹性结构产生的推力有多大?推力太小可能不起作用;推力太大对步进电机又会不会造成过度的轴向载荷?
-------------------
我们在调试时,会有一个参考标准。这个力不会大。

【24楼】 cpocpo
lawanling  你的理解不正确  不是靠联轴器的  联轴器是不能受轴向力的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应该实现的类似角接触轴承的功能,来消除间隙的。这个0.1mm 要恰当好处才行,  否则要么还是有间隙,要么太紧,轴承容易磨损
--------------------
lawanling的理解是对的。联轴器可以较小的轴向力。这个力对于消除间隙已经足够。
0.1mm是为了固定轴承而设计的。

网友:
单边轴承的话,这样看起来是这个JJ不能加工金属的根本原因了,无法承受大的轴向载荷。

这个轴向载荷其实可以估算一下的,不知道对步进电机的寿命影响大不大

网友:
【28楼】 CNClike

单边轴承的话,这样看起来是这个JJ不能加工金属的根本原因了,无法承受大的轴向载荷。
这个轴向载荷其实可以估算一下的,不知道对步进电机的寿命影响大不大
--------------------------
这台JJ可以加工到铝合金。更硬的金属,就需要留意我们迟些发布的球墨铸铁机型了。

要加工重金属,除了轴向负荷外,还有许多因素,不是15KG的机型能做的。

至于轴向载荷对电机的寿命影响,我认为基本上没有,也很难评估。我们有一台机连续通电了6个月,仍没有看到对寿命与性能有影响。

楼主:
【29楼】 armok 阿莫

我们有一台机连续通电了6个月
------------------------
这台JJ一直在运转?

网友:
这半年来,我们一直有机器对丝杆、光轴、含油轴、电缆、步进电机进行测试。

为了保证产品质量,每一台机器我们会连续通电240小时后,会再进行精度测试,然后再包装发货。

楼主:
【31楼】 armok 阿莫
这半年来,我们一直有机器对丝杆、光轴、含油轴、电缆、步进电机进行测试。
--------------------------------------
  呵呵,今天不提起来,都忘了当时的苛刻测试了,原来这种测试一直都未停过。强!

为了保证产品质量,每一台机器我们会连续通电240小时后,会再进行精度测试,然后再包装发货。
--------------------------------------
  有够奢华的!

网友:
【32楼】 lawanling
  呵呵,今天不提起来,都忘了当时的苛刻测试了,原来这种测试一直都未停过。强!
-------------------
我们将这些测试器放到一个密封的房间里,一个星期才检查一次,一直都没有停过 :)

  有够奢华的!
-------------------
我们会制作30套综合测试仪(已经开源),到时30台一起测试的。如果有问题,能在内部及时发现并且找出改进的办法。

楼主:
【33楼】 armok 阿莫
我们会制作30套综合测试仪(已经开源),到时30台一起测试的。
-------------------------------------------------------
场面肯定相当壮观!

网友:
到时会拍上来 :)

网友:
空载运行吗
有没有带负载啊

网友:
楼上你难道认为,越野车测试时,真的会在泥路上跑上几万里?

就算是测试通过了,这汽车的寿命已经有损失,并且旧得不能出货了。

网友:
开源JJ的SKF轴承是如何固定的?

首先,当然它不会用胶水固定。
我们在设计时,步进电机的连接块那端的L边板(14楼的图)内的轴承位的深度,会让轴承露出0.1mm 。
步进电机的连接块的设计也是有讲究的,你看到它的内孔,其实是一边大一边小的。
步进电机的连接块在装配时,会将轴承压住(上面提到的0.1mm突出位),良好的将轴承固定。并且以后拆解也容易。

如果是丝杠两边各一个SKF滚珠轴承  是如何消除轴向间隙的  可靠性如何
首先,正如我一直说的:如果要两边都安装轴承,应该每边各安装一对楼主提到的“推力轴承”。即我们的JJ总共需要使用12只推力轴承(需要两两配对好)。
由于安装空间不允许(先不说成本原因),为了减化设计,我们的Z,Y轴使用了单边轴承固定丝杆的方法。这种固定方法不需要考虑丝杆的轴向间隙。
X轴由于操作便利性及美观原因,步进电机与手轮分开两边设计(否则会产生视觉上的不平衡)。我们不得不使用双边轴承固定丝杆的方式。
如何消除丝杆的轴向间隙,变成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装配时,连轴器先固定在电机主轴上, 然后拿着步进电机向右前推,让联轴器压到轴承固定螺丝(轴承固定螺丝是拧在丝杆上的),再固定。让轴连接器的弹性结构,对丝杆产生一个向里的推力,从而消除丝杆的轴向间隙。

--------------------------------------------------------------------------------------------------------------
建议x轴只用两只角接触球轴承(配对一边一个)或两只角接触球轴承+深沟球轴承(一般一对,另一边深沟/轴向浮动)   这样比较合理!!
联轴器的弹力太小(铝的吧),而且长期这样容易损坏步进电机轴承

网友:
还有关于产品质量:建议新型号研发时候,需要做样机,全负荷(或120%负荷做测试)能够发现整个系统的薄弱环节,但整个过程很费时间(原来我 在德国的工厂呆过!BOSCH  听说过吧!!研发的时候,电线有转折寿命测试等等,整机还有实打测试)
(出厂测试):每把电锤都从零件进厂就有很多检测,其他不说,其中有老化的步骤,加120%的电压测试5次,评价噪声,电流等等)

一点建议,我发现老大也是这样做的!!!呵呵

楼主:
【38楼】 loutianming 钢铁楼
建议x轴只用两只角接触球轴承(配对一边一个)或两只角接触球轴承+深沟球轴承(一般一对,另一边深沟/轴向浮动)   这样比较合理!!
联轴器的弹力太小(铝的吧),而且长期这样容易损坏步进电机轴承
---------------------------
这个想法好,只是当心没位置装了。还有能否找到尺寸相配套的角接触球轴承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
有资料啦,最小档内孔17mm,外径47mm,宽度15mm.不知道合适否!!!

选型!!最小档内孔17mm,外径47mm,宽度15mm. (原文件名:DSC00164.JPG)

网友:
关于推力轴承,我发过这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83669&bbs_page_no=1&bbs_id=1027

楼主:
【41楼】 loutianming 钢铁楼
有资料啦,最小档内孔17mm,外径47mm,宽度15mm
-------------------------------
有点意思,说明能找到这么小的轴承

但我们雕刻机用的是SKF的0608,我手上有个608ZZ的轴承,其内孔8.5mm,外径22mm,宽度7mm ,与资料上的最小档不匹配,不能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