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峰值保持电路的原理

楼主(2009-05-29):
求帮助:峰值保持电路的原理

谢谢高人指点!该电路峰值保持电路的原理!

该电路为<常用电路模块分析与设计指导>P43页的电路图!为什么要D3二级管?为王松武等编写
书中就说:由图可见第二个运放接成电压跟随器,电容上的电压就是输出电压!若二级管为理想值,
当D1的输入电压小于C上的保持电压时,D1截止,输出电压只是电容上的电压!,输入电压大于C上的保持电压时,
输入电压就会通过D1、D2、D3向电容充电,从而保持C上的电压!
该电路工作时,输出电压的下降率与电容C的特性有关,C越大保持电压特性越好!但C越大充电时间越长,
信号频率高时就会失真!

特此求教!
特此求教!用该电路来保持10MHZ核脉冲信号频率,
运放一般采用什么型号?D一般采用什么型号?C用什么材料的电容!电容的大小?不要D3能行吗?D3它的作用!
两个电阻的大小有什么影响?
谢谢指点!

网友:
就是电容上的电压没有地方泄露,只能朝上涨。

但刚开始时,电容上的电要为零才行,也就是要加个泄露电容上电的地方。

楼主:
进一步的问题!峰值展宽电路!

将上图放大!为图1和图2

请教这里的6个门如何控制!
AAA门的作用封锁信号
BBB门的作用放电
CCC门展宽峰值
DDD门展宽峰值及作用放电
EEE门供高速AD采集
FFF门的作用AD采集完后放电,

图片 (原文件名:X荧光水泥组分在线分析仪的设计.PNG)

上面6个门的开启时序注意问题!
 通过控制开门时序,来实现峰值保持及峰值展宽!
1不在上下域的之间的脉冲不让进!
2在进行一个脉冲展宽时下一脉冲不让进!直到AD转换器转换完为止!然后开启下一转换!
3每次开始转换时先放电清零!
4还要设置零域!消除燥声!减少AD转换的次数!
欢迎大家拍砖!谢谢大家提供宝贵的经验!

网友A(2019-06-20):
正好用下你那个脉冲保持电路,谢谢

网友(2019-10-08):
引用 网友A:
正好用下你那个脉冲保持电路,谢谢

好用嘛?

网友:
看一下专用保持芯片LF398,不过频率没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