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看懂的答复:“能否解释波形捕捉率和示波器的死区时间(hold of time)的概念?” Ag

楼主(2009-05-29):
Agilent高级系统工程师 孙灯亮先生答复:
示波器都有死区时间,尤其是数字示波器,一个波形采集后要存储、处理和显示,然后再采集另一个波形,这中间要花时间,这时间就是死区时间。
波形捕获率就是示波器每秒捕获的波形数量,因为有死区时间的存在,示波器1秒钟采集的波形数量就会有限制,尤其当我们每次捕获波形的样点数较多时。
为此,数字示波器厂商采用一些新的技术来减少死区时间,提高波形捕获率。
Agilent走到了前头,Agilent采用的技术是MegaZoom技术,Agilent设计了一个受专利保护的ASIC芯片,放到示波器ADC之后,协同CPU进行并行数据处理,使得在高采样率和深存储条件下仍然有非常高的波形捕获率。有人疑问,DSO80000A系列高达40GSa/s的采样率,会不会捕获速度很慢呢?你完全用不着担心,它与以前的Infiniium系列示波器一样快,这也是MegaZoom专利芯片起作用的结果。
其实,判断一个数字示波器波形捕获率高低,很容易,你把示波器放到正常采集情况下(比如按Autoset或Autoscale之后),用眼睛看波形在屏幕上刷新的快慢,因为LCD显示的刷新率一般是60HZ,所以眼睛看到的波形刷新率高的示波器相对来说波形捕获率就高些。
示波器内还有一个Hold off的概念,此并非指死区时间,设计的目的是,你可以通过设置Hold off来增大死区时间,以稳定捕获和显示一些特殊信号,比如:信号是一段一段码型的,码型是101011001,每段码型有一定间隔,比如10us,你可以把hold off时间设置为9us,这样101011001码型就可以稳定的显示在示波器屏幕上,不然可能显示很不稳定。
那么选择什么样的示波器方便观察偶发信号呢?
当然尽量选择波形捕获率高的示波器,而且在高的捕获率下,需要采样率足够,不然因为采样率不够而导致波形失真也同样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时候Infiniium示波器就是较好的选择,高的捕获率下,仍然采样率很高,确保信号不失真。
当然,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捕获和观察偶发信号,这就是触发,我们可以设置满足偶发条件的触发模式,等到有偶发信号时才触发和捕获,就较容易观察偶发信号,比如,用glitch触发,就比较容易的捕获和观察偶发的毛刺信号。毛刺触发能力,DSO80000A可以到100ps,是当今毛刺触发能力最强的示波器。

我是初学者,几个问题想搞清楚:
1.什么是“一个波形”?  是一个采样点?  是一个抽取的显示点?  是一个周期的正弦波?  是显示的一屏图像?
2.“用眼睛看波形在屏幕上刷新的快慢”,60Hz的刷新率能否看清?
3. 假设  甲示波器采样时间比死区时间=6:1 , 乙示波器是4:3 ,且刷LCD屏速度一样,用前述2眼睛看刷新法是否会得到一样的结果?
4.“每段码型有一定间隔,比如10us”这里的段是否指1比特?

网友:
一般存储深度越高,死区时间约长,除非采用特殊技术。

网友(2011-10-25):
回复 楼主:

个人见解,不一定对:

1、一个完整“波形”,应该是指充满一个显示画面的波形,这时候,因为时基、存储深度固定,所以采样率也是固定的。
  存储深度 = 采样率 X 采样时间。 采样时间,即示波器显示屏所包括的时间,通常是12个时基,也就是屏幕横向是12个大格;

2、60Hz是显示的刷新率,不是波形刷新率,更不是波形捕获率,通常波形捕获率高于波形刷新率高于显示刷新率。这个要说到数字存储示波器的工作原理了。
  信号输入示波器以后,经过预处理(阻抗匹配、幅值限制等),进入ADC电路,被采集,采集到的电平信号变成8位二进制数存到采集存储器中,基于不同的存储深度,存储器一旦存满,就送显示缓存,清空采集存储器,然后进行下一轮采集,清空采集存储器到开始下一轮采集,这段时间就是所谓的死区时间了。每次采集的波形都送到显示缓存中存上,等待显示器刷新。
  显示器显示的波形,其实是每次刷新间隔(1/60秒)所采集的所有波形一次性显示的。所以,即便是60Hz的刷新率,只要屏幕上出现过,人眼是都能看到的,简单来说,那些看起来“杂乱”的波形出现的时间越短,刷新得越快,波形捕获率就应该是越高,因为,必须先能捕获波形,才能刷新波形,最后才能在显示器上显示波形。

3、不一样。死区时间内,示波器无法捕捉到波形,6:1,是丢掉了1/7的时间,而4:3则丢掉了3/7,怎么可能一样呢。这个hold off设置是要配合触发设置来使用的,否则,无法得到满意的效果;

4、他所说的码型是一段重复性的信号,按他举的例子,一段是9位——101011001。话说,捕捉这样的信号,使用LA应该更合适。

抛砖引玉,希望引大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