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雕刻机的大侠们,丝杠上的滑块移动位移与丝杠螺距的大小及步进电机的步距是一个

楼主(2009-05-29):
请教雕刻机的大侠们,丝杠上的滑块移动位移与丝杠螺距的大小及步进电机的步距是一个什么关系?谢谢!!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吧,我没搞过机械,但是凭想象应该是这样的:
步进电机每一步对滑块移动位移距离关系为

步进电机一步=丝杆螺距/(360度/电机步进角度)

网友(2009-08-18):
步进电机轴直接与丝杠连接的话,步进电机转一圈360°,带动丝杠也转一圈,则丝杠走过一个螺距的行程,根据你丝杠的具体尺寸和螺距可以计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