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磁盘加密软件 TrueCrypt

楼主(2009-05-29):
介绍一个磁盘加密软件 TrueCrypt ,免费开源软件 ,安装软件大概3M,简单做了个使用简介,E文好的请自己读用户手册,如果觉得好用请留个痕迹

TrueCrypt ourdev_449103.rar(文件大小:2.57M) (原文件名:TrueCrypt.rar)

网友(2009-07-21):
呵呵!那就试试!

网友:
看了介绍,感觉不错。
那么,各位使用情况到底如何呢?
最怕就是用了一段时间,发生一点意外,就所有都打不开了。
我自己想用的话,可能下面的方法是相对保险的:

不管采用全盘加密还是加密文件的形式,
要有2个或以上的存储——如:移动硬盘,双硬盘,U盘等,
一个阶段后,连同加密文件和非加密文件的加密RAR文件一起刻盘保存(DVD),一式2-3张。

最大的问题,就是是否能够坚持:
一个阶段后,连同加密文件和非加密文件的加密RAR文件一起刻盘保存(DVD),一式2-3张。

各位大侠提点宝贵意见吧?

网友:
RAR加密安全性不足,不予考虑。俺是用linux的,用的cryptdisk的luks加密,有几年了,没出过啥问题,本机和备份系统都用着这个。TrueCrypt似乎也不错,但没用过。

网友:
RAR加密似乎除了暴力破解外也别无他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