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WARE 虚拟机下windows 和 linux 文件几种共享方式:

楼主(2009-05-29):
1.安装6.0以后版本的 ,vmware tools可直接在linxu和windows之间拖放文件.
2.VM->Setting->Options->Shared Folders
3.tftp
4.Samba
5.终端下可用rz,sz

可google具体步骤

网友:
原先用tft工具传的,现在能方便些。谢谢

网友:
这个大家都清楚了吧。
主要是LZ的系统安装不了vmware-tools你是怎么传输文件的。这个比较重要一点。你有什么好方法那?

网友:
Samba不太好, 用的话,大家要小心注意!!
原因是Linux下的文件名是区分大小写的,Windows下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有些工具会不管这个,一味的传输,这样会导致一些文件被覆盖,有时很难发现!

就正如在windows下解压linux的解压包一样,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注意哦!

网友:
vmware-tools是一个iso文件,放在主机上,可以用vmware虚拟光驱加载,虚拟机就能用了。

网友:
还试有很多系统不能安装vmware-too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