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画波形软件如何处理高速信号的实时显示?

楼主(2009-05-30):
举例:
    设备采样速率是100K,但是软件波形上明显不可能将100K个点全部还原。
    1.是隔几个点抽一个显示?
    2.分组,某一组点平均为一个点?

网友:
每0.2--0.4秒刷显示一次(数据用最新的20--40K点),假设你显示分辩1000点,20K点分20组,每组取开始值,结束值,最小值,最大值,据次画一条垂线,我说的是PC处理显示,时间来得及,单片机能否来得及不知道

楼主:
这里没单片机,数据能实时保存在电脑,只是想比较好的把曲线实时化出来

网友:
楼上,你一屏要显示1秒的数据还是更短或更长的时间段

网友:
是不是和示波器显示原理差不多?
1.是不是还要确定,一屏要显示多少时间,也就是横轴的网格单位?
2.如果一屏显示10s,那么1000分辨率的一个屏幕的所需显示信息量为10*20K=200K,那么是不是一条垂直线上会有200K/1000=200个点的信息集合信息?
3.“每组取开始值,结束值,最小值,最大值,据次画一条垂线” 开始值,结束值如何表示?

网友:
四楼,开始值是作为给上一组结束值画线的,结束值给下组画线的,波密集且变化快(组内有变化)通常看不到,但如果下组开始是恒定值(四个参数一样),你不取前组的结束值就没法画出此后正确的横线,比如当前组ST=20,MIN=5,MAX=30,SP=12,下组开始是连续12,你不取SP,那你是用MIN/MAX画吗?都不对

网友:
可以全部显示,只是要用定时器设定刷新率,300ms就够了!
即300ms刷新一次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