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响一声就挂的at指令

楼主(2009-05-30):
如要拔打13800138000,响铃三声后挂断

网友:
似乎没有,可用延时解决,还要检测是否对方占线,如果占线,需要重拨。

楼主:
attd13800138000;
ath
好像可以。

网友:
莫非是做骚扰电话的

网友:
atd之后,检测回铃音可能可以,如果对方是彩铃,可能就要检测到音乐,然后估计3声铃用多长时间。我不知道用at指令怎么实现。

网友:
中继线路 语音卡

楼主:
【5楼】 pcform
积分:100
派别:
来自:
中继线路 语音卡

不搞那么复杂,设备:电话线+modem+pc

网友:
楼主领了阿莫的新任务了吧,呵呵

这个只要延时就可以了,ATD呼出后没有收到BUSY,NO CARRIER之类信息,延时一段时间就可以直接挂断,延时时间可以参照当地移动的回铃音响三声的时间来算。如果遇到忙活着NO CARRIER就再次拨打。

网友:
别告诉他,他应该是做吸费电话害人的!
吸费电话,就是设定好号码范围,然后扫描拨出去,响几声就挂掉,利用人们的好奇心,你一拨回去,就会产生高额电话费!!
一些人接到陌生电话振铃后,会拨回去的。

网友:
他的电话号都是特服号,花费超高!!

网友:
8楼新来的吧。hope2008都不知道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