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推荐一款8位ADC,SPI接口,管脚尽量少,价格10元以下

楼主(2009-05-30):
对精度,速度等均没有特别要求

网友:
你这种要求大把吧。AVR最多。STC都有

楼主:
要找的是ADC芯片了,初步打算用 TL549

网友:
华邦的也有
W79E227、W79E225
也可以考虑下W79E825

网友:
说下具体的项目要求 ,对于你要的8位ad我比较喜欢用带ad的单片机 12 16 24的单片机都有 当然你要是只要各ad那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