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2210外部nor flash擦除后失效

楼主(2009-05-30):
我使用jlink对SMART2200的外部flash(SST39VF1601)进行了一次擦除操作,Bank0-Flash Bank1-RAM RAM:0x40000000 Flash:0x80000000,擦除后再次连接J-flash提示

Flash Id error. Expected 0xBF234B, found:0xFFFFFFFF

去除ID验证后 可以进行擦除操作,无法写入

请各问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请各位仁兄帮帮忙

网友:
同求。我的是44B0的板子,在一次erase chip的操作过程中失败。再连接,可以检测到核心,但是找不flash id。可以擦除也可以读出,就是不能写入。然后将nor flash重新焊接一下,然后检测到一个错误的ID,这次不能擦除,不能写入,可是可以读出。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烧写flash的时候flash坏掉了?重新买个nor flash换上行不行?

网友:
看一下我写的Blog.
用H-JTAG 烧写LPC2210,2220,2290外部Flash ,SST39VF1601
http://blog.21ic.com/user1/2732/archives/2008/46798.html

终于在MDK上把LPC2220上的写SST39VF1601功能搞定了
http://blog.21ic.com/user1/2732/archives/2009/58836.html

网友:
我的问题解决了。我把44b0板子上的芯片都拖一一遍,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回忆了一下,是在用jlink erase chip 的时候,失败,后就不能识别flash的id,会不会是jlink的问题。于是,把jlink的外壳搞开,把输出到jtag口的22r的排阻拖了一遍,又把两个芯片拖了一遍。再用jlink烧录,可以识别出ID,也可以进行烧录了。不妨试一下先。

楼主(2013-04-11):
上个世纪的老陈醋,

最后重写了分散加载文件。

网友(2021-04-20):
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以下内容。正在用LPC2220,不知道keil如何下载。

用H-JTAG 烧写LPC2210,2220,2290外部Flash ,SST39VF1601

终于在MDK上把LPC2220上的写SST39VF1601功能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