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TFT_LCD+SD+FAT32=简易电子书(含电子相框)

楼主(2009-05-30):
自己做了个小玩意儿。要考试了,抓紧复习。

楼主:
从来都是在这儿拿东西,终于想起来放点东西。(没的相机,代码最后调试中。。。代码和图会迟些(6.5考试完后))

网友:
我先顶顶
pidiyang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先占个位置出来再看

楼主:
终于在手机上找到我的贴子了。终于手机登录了,可以关注我的贴子,和回复发言了。其实我还是挺笨的样。弄了好久才搞定。

楼主: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
原材料:STC89C58RD+,SD及其转接,320*240的TFT_LCD
实现功能:简单的电子相框的功能(仅支持BIN文件,不直观不太好)
          简单的电子书功能(仅支持TXT文档)

  在这里主要用到了SD卡基本读写操作,FAT32文件系统级的读操作,还用了个鸡肋般的汉字库功能(支持多种字体显示)。希望对于想要了解这方面常识的朋友会有点帮助。程序肯定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希望高手不吝指教。
   在这里要感谢【3楼】 pidiyang 无偿提供的STC89C58RD+。感谢RZ51提供的优秀的字模软件。感谢北京公主坟迪信通手机广场(靠城乡的那个)卖我手机时赠送的128M的SD卡。感谢阿南的带你从0学单片机的FAT32,HZK视频讲解。

SD转接框图 (原文件名:SD转接框图.jpg)

正确的都总结之它  有兴趣的认真看看就没的问题了ourdev_449599.rar(文件大小:24.37M) (原文件名:SD资料.rar)

第一次操作 居然弄了两张一样的。。。。。。。。不知道怎么改

这是我放在SD卡中的文件 整个文件都放在根目录下的 包含多个汉字字库和ASC字符库...ourdev_449600.rar(文件大小:5.77M) (原文件名:电子.rar)

漏了它了  (原文件名:SD转接电平转换.jpg)

再给来个好用的取模软件  可以取成BMP BIN C 多种格式ourdev_449605.rar(文件大小:771K) (原文件名:Image2Lcd_32(彩图LCD液晶取模软件).rar)

网友:
请问一下,FAT32是怎么管理的,我现在只能读取SD卡中单一的MP3文件,我想读取SD卡中的其他的文件,应该怎么操作?

楼主:
那就加按键,将多个的MP3文件以菜单选项的形式显示到液晶。配合按键再进入所选中的文件中。楼上在做MP3么?能介绍一下吗?我原来也想做的,但是考虑到效果问题就放弃了。请问楼上是用的什么主控芯片,和其他主要器件,以及思想。速度能达到多少?能上100K不?

网友:
很明显是错的 但是我也找不到正确的放哪儿了
这句话什么意思?错了还帖上去干什么?

楼主:
也是  那就拿掉

网友:
呵呵,请问一下,使用74HC245怎么实现电平转换

楼主:
哦。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没用过。

楼主:
哦。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没用过。
  但是就这么用是没的问题的 简单也很可靠。

网友:
期待楼主上图和代码,当然最好给个实物图欣赏一下!14楼提供的全部是google中能找到的东东!

楼主:
晚上就上图和代码。

楼主:
我晕  居然不支持JPG  却支持jpg的。。。。。。。。。。。

楼主:
先上效果图。借了个相机拍的。效果还可以嘛

SD转接背面 (原文件名:SD转接背面.jpg)

SD转接正面 (原文件名:SD转接正面.jpg)

128M的SD卡 (原文件名:SD.jpg)

系统所有的东西 (原文件名:全部.jpg)

开机画面。。。。随便弄的 (原文件名:开机画面.jpg)

电子书浏览相关画面 (原文件名:电子书2.jpg)

电子书浏览相关画面 (原文件名:电子书4.jpg)

电子书浏览相关画面 (原文件名:电子书6.jpg)

电子书浏览相关画面 (原文件名:电子书8.jpg)

电子书浏览相关画面 (原文件名:电子书10.jpg)

指定位置显示不同汉字 。。。好像坐标给的不合理 把第一排尾巴覆盖了 (原文件名:指定位置显示不同汉字.jpg)

楼主:
源代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h"
#include"SD.h"
#include"FAT32.h"
#include"EBOOK.h"
#include"SHOW_BIN.h"
#include"SHOW_HZ_Asc.h"

void main()
{
          LCD_Init();
          SD_Reset();                                                //复位SD卡,使其进入SPI接口模式
        SD_Init();
        FAT32_Init();

//        SHOW_BIN("开机    ","BIN","/电子/图片/");                     //显示BIN图片函数 需要传递文件名指针
        Locate_HZK_FirstSector("幼圆1616","DOT","/电子/ZIKU/");       //指定汉字库的第一扇区定位
        Locate_Asc_FirstSector("ASCL0816","DOT","/电子/ZIKU/");     // 指定ASCLL库的第一扇区定位
        //if(HZ_W==16)  P0=0;
        //Read_Target_Sector_All_File_Search("TXT");
   // All_File_Display("BIN","/电子/图片/");
    //Book_View("1234    ","TXT","/电子/文本/");                    //电子书开始
//        LCD_Clear();
        SHOW_HZ_Asc_xy(0,0,"2007022071告诉大家FAT32还是很有用的。"); //指定位子显示汉字或ASCLL
        SHOW_HZ_Asc_xy(1+16*7,160,"2007022071告诉大家FAT32还是很有用的。"); //指定位子显示汉字或ASCLL
        Locate_HZK_FirstSector("幼圆3232","DOT","/电子/ZIKU/");       //指定汉字库的第一扇区定位
//        Locate_Asc_FirstSector("ASCL0816","DOT","/电子/ZIKU/");     // 指定ASCLL库的第一扇区定位
        SHOW_HZ_Asc_xy(0,50,"谢谢大家的支持"); //指定位子显示汉字或ASCLL

        while(1);
}

网友:
用51的话,刷屏怎么样,用总线了吗

楼主:
为了节约起见就只贴给主函数了。其他的自己下起看。

程序肯定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欢迎大家提意见。

                       纯粹来踏雪的走开。

楼主:
51的速度是不敢恭维的了。  我是用的24M   倍频模式。纯粹的刷频是很快的。要是从SD中读图刷,还是有点捉襟见肘的。。。

   至于总线嘛  我也不知道用没用   我不知道怎么叫用了总线

网友:
很好啊,改天细细品味~~~~~

网友:
用的是什么屏啊

楼主:
34块的TFT淘宝有卖。

网友:
楼主能否给你原理图

楼主:
回复 【41楼】 dadian :

    你是说SD卡转接部分的原理图吗?
     以前上过图,但是图有问题,就下了。我也不知道原来的图在哪儿去了。
       但是你可以根据资料自己画。

网友:
TFT的,我也买了一个34的,但是第一次玩,转接板还不会弄,请教
楼主有联系方式么Q什么的
多谢了

楼主:
哦  我们实验室基本是人手一块。我用的就是这块。你可以参考下LCD.H    LCD.C
   Q:244328303

楼主:
还有肯定我,我真的很感谢。来这儿快一年了一直都是潜水。在这里学到了很多。

网友:
由于单片机内存较小,电子书前后翻页挺难控制的

楼主:
继续潜水。。。

网友:
天啊,如此之好!!!!!  PF,PF

楼主:
今天考4级  有人欢喜 有人悲  不公平。。。。

网友:
4级没去考

网友:
LZ能不能把这个”从0学单片机的FAT32,HZK视频讲解“传给我啊~给个链接也行 你QQ多少啊?我的QQ70207726

楼主:
45楼有我Q。

楼主:
我都不怎么来看了。就这样沉下去吧。

网友(2009-06-29):
lz的屏幕逻辑电压是多少啊.我用的stc的单片机,驱动不了,我觉得可能是电压太高了,tft的技术资料上说逻辑电压是2.7V单片机的到了4.5V

网友:
VCC和VCCIO要3.3V
剩下的5V就可以
替楼主回答一下

网友:
楼主:阿南的带你从0学单片机的FAT32,HZK视频讲解等的视频教程下载地址在哪?我在网上找的都不好用啊,能否给传一下地址,谢谢了。

网友:
最近想试下读写SD卡。资料收下,多谢楼主。

网友(2009-09-09):
好东西,记号一下!

网友(2009-10-18):
很不错啊,记号一下

网友:
能不能读PDF文档

网友:
楼主真是强   有时间也弄一个~~

网友(2009-11-22):
楼主的照片bin是怎么样用软件做的,能否介绍下方法

网友:
电平转换电路是错误的
其实几个电阻就OK了

把5V分压到3.3,3.3直接接5V系统,运行稳定
如果要更好的效果,用电平转换芯片。

9013 E极一定要接地的

网友:
要是能做个可以显示PDF、DOC之类的,那就牛逼大了。希望楼主继续努力!

网友:
为什么下载不了 呢?

网友:
那位下载了的同学,能不能重新发一遍??

网友(2010-03-09):
很好,感谢,正在做SD读文件,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告诉你个简单的方法来得到SD.C文件

你找到LZ提供的代码文件夹下的SD.LST文件,然后重命名为SD.C
相信你很快就改好了。

网友:
C51 COMPILER V8.01   SD                                                                    06/02/2009 19:20:11 PAGE 1

C51 COMPILER V8.01, COMPILATION OF MODULE SD
OBJECT MODULE PLACED IN SD.OBJ
COMPILER INVOKED BY: F:\安装重地\KEIL\C51\BIN\C51.EXE SD.c LARGE BROWSE DEBUG OBJECTEXTEND

line level    source

   1          #include<reg52.h>
   2          #include"SD.h"
   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4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6          //变量定义
   7          unsigned char is_init;                          //在初始化的时候设置此变量为1
   8          uchar xdata FAT32_Buffer[512];//扇区数据读写缓冲区
  10          sbit CS = P3^7;         //SD卡片选
  11          sbit SI = P3^5;         //同步数据输入
  12          sbit SCL = P3^3;        //同步时钟输入
  13          sbit SO = P3^1;         //同步数据输出
  15          //函数区
  16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17          {
  18   1        while(time--);
  19   1      }
  21          void Longdelay(unsigned int time)
  22          {
  23   1        while(time--)
  24   1        delay(50000);
  25   1      }
  27          void spi_write(unsigned char x)         //SPI写一个字节
  28          {
  29   1        unsigned char i;
  30   1        for(i=0;i<8;i++)
  31   1           {
  32   2                      SI=((x<<i)&0x80);                       //SI为一个IO口,只可能为0和1(大于0的时候)
  33   2                      SCL=0;
  34   2                      if(is_init)     delay(8);               //初始化SD卡的时候,数据通信的数度要放慢
  35   2                      SCL=1;
  36   2                      if(is_init)     delay(8);
  37   2           }
  38   1      }
  40          unsigned char spi_read()                        //SPI读一个字节
  41          {
  42   1        unsigned char temp=0,i;
  43   1        SO=1;
  44   1        for(i=0;i<8;i++)
  45   1          {
  46   2                      SCL=0;
  47   2                      if(is_init)     delay(8);
  48   2                      if(SO)  temp|=(0x80>>i);
  49   2                      SCL=1;
  50   2                      if(is_init)     delay(8);
  51   2          }
  52   1        return(temp);
  53   1      }
  55          unsigned char Write_Cmd(unsigned char *pcnd)            //向SD卡写命令
C51 COMPILER V8.01   SD                                                                    06/02/2009 19:20:11 PAGE 2

  56          {
  57   1        unsigned char temp,time=0,i;
  58   1        for(i=0;i<6;i++)                                                                      //发送6字节的命令字节序列(每个命令都有6个字节)
  59   1          {
  60   2                      spi_write(pcnd);
  61   2          }
  62   1        do
  63   1          {
  64   2                      temp= spi_read();
  65   2                      //一直读,直到读到的不是0xff或超时(为0xff的时候,说明命令还没有被SD卡接受)
  66   2                      time++;
  67   2
  68   2          } while((temp==0xff)&&(time<50));
  69   1
  70   1       return(temp);
  71   1      }
  73          unsigned char SD_Reset()
  74          //SD卡复位,进入SPI模式,使用CMD0(0号命令),即向SD卡中写入0号命令将使SD卡复位
  75          {
  76   1        unsigned char time,temp,i;
  77   1        unsigned char pcnd[]={0x40,0x00,0x00,0x00,0x00,0x95};         //0号命令的序列
  78   1
  79   1        is_init=0;                                    //使通信速率下降
  80   1        CS=1;
  81   1        for(i=0;i<0x0f;i++)                   //初始化时,首先要发送至少74个时钟脉冲,此处为120个时钟信号
  82   1           {
  83   2                      spi_write(0xff);
  84   2           }
  85   1
  86   1        CS=0;
  87   1        time=0;                                               //记录写入0号命令的次数
  88   1        do
  89   1          {
  90   2               temp=Write_Cmd(pcnd);          //写入CMD0,如果命令0写入成功,则temp的值是0x01
  91   2               time++;
  92   2               if(time==200)
  93   2                {
  94   3                      return(INIT_CMD0_ERROR);//CMD0写入失败
  95   3                }
  96   2          }  while(temp!=0x01);
  97   1
  98   1        CS=1;
  99   1        spi_write(0xff);                              //按照SD卡的操作时序在这里补8个时钟
100   1        return 0;                                             //返回0,说明复位操作成功
101   1      }
103          unsigned char SD_Init()                 //初始化,使用CMD1(1号命令)
104          {
105   1        unsigned char time,temp;
106   1        unsigned char pcnd[] = {0x41,0x00,0x00,0x00,0x00,0xff};
107   1        CS=0;
108   1        time=0;
109   1        do
110   1          {
111   2              temp=Write_Cmd(pcnd);
112   2              time++;
113   2              if(time==100)
114   2                {
115   3                 return(INIT_CMD1_ERROR);     //CMD1写入失败
116   3                }
117   2          }   while(temp!=0);
C51 COMPILER V8.01   SD                                                                    06/02/2009 19:20:11 PAGE 3

118   1
119   1        is_init=0;                                    //初始化完毕,将is_init设置为0, 为了以后提高数据通信的速度
120   1        CS=1;                                                 //关闭SD卡的片选
121   1        spi_write(0xff);                              //按照SD卡的操作时序在这里补8个时钟
122   1        return 0;                                             //返回0,说明初始化成功
123   1      }
125          unsigned char SD_write_sector(unsigned long addr ,unsigned char *Buffer)
126          //向SD卡中的指定地址的扇区地址内写入512个字节,使用24号命令
127          {
128   1        unsigned char temp,time;
129   1        unsigned int i;
130   1        unsigned char pcnd[]={0x58,0x00,0x00,0x00,0x00,0xff}; //24号命令的序列
131   1        //向SD卡中单个块(一个扇区有512个字节)写入数据,用CMD24.
132   1        //中间的32个位是用来记录字节的地址,由此可知,SD卡最大容量是2^32个字节,为4G
133   1
134   1        addr<<=9;
135   1        //addr=addr * 512(左移9次,即2^9=512)  将模块地址(扇区地址)转换为字节地址
136   1        pcnd[1]=((addr&0xff000000)>>24);      //将字节的地址写入到CMD24字节序列中
137   1        pcnd[2]=((addr&0x00ff0000)>>16);
138   1        pcnd[3]=((addr&0x0000ff00)>>8);
139   1
140   1        CS=0;                                                         //打开SD卡片选
141   1        time=0;
142   1        do
143   1          {
144   2              temp=Write_Cmd(pcnd);
145   2              time++;
146   2              if(time==100)
147   2                {
148   3                      return(temp);                           //命令写入失败
149   3                }
150   2          }  while(temp!=0);
151   1
152   1        for(i=0;i<100;i++)                            //这里要插入若干时钟信号
153   1          {
154   2              spi_read();
155   2          }
156   1
157   1        spi_write(0xfe);                                      //开始写入字节0xfe,后面就是要写入的512个字节
158   1
159   1        for(i=0;i<512;i++)                            //将缓冲区中要写入的512个字节写入SD卡中
160   1          {
161   2                      spi_write(*Buffer++);
162   2          }
163   1        spi_write(0xff);
164   1        spi_write(0xff);                                      //两个字节的CRC校验码,不用关心
165   1
166   1        temp=spi_read();                                      //读取返回值
167   1        if((temp&0x1f)!=0x05)                         //如果返回值是xxx00101(temp的低五位) 说明数据应经被SD卡接受
168   1          {
169   2              CS=1;
170   2              return(WRITE_BLOCK_ERROR);              //写块数据失败
171   2          }
172   1
173   1        while(spi_read()!=0xff);
174   1        //等到SD卡不忙(数据被接受以后,SD卡要将这些数据写入到自身的Flash中,需要一定时间)
175   1        //忙时,读回来的值为0x00(此时SD正在向Flash中写入数据),不忙时,为0xff
176   1        CS=1;                                                         //关闭片选
177   1
178   1        spi_write(0xff);                                      //按照SD卡的操作时序在这里补8个时钟
179   1        return(0);                                            //返回0,写入扇区操作成功
C51 COMPILER V8.01   SD                                                                    06/02/2009 19:20:11 PAGE 4

180   1      }
182          unsigned char SD_read_sector(unsigned long addr,unsigned char *buffer)
183          //从SD卡中的指定地址的扇区地址内读出512个字节,使用17号命令
184          {
185   1        unsigned int j;
186   1        unsigned char time,temp;
187   1        unsigned char pcnd[]={0x51,0x00,0x00,0x00,0x00,0xff};
188   1        //从SD卡中单个块读取数据,用CMD17。中间的32个位是用来记录字节的地址,
189   1
190   1        addr<<=9;                                                     //addr=addr * 512  将模块地址(扇区地址) 转换为字节地址
191   1        pcnd[1]=((addr&0xff000000)>>24);      //将字节的地址写入到CMD24字节序列中
192   1        pcnd[2]=((addr&0x00ff0000)>>16);
193   1        pcnd[3]=((addr&0x0000ff00)>>8);
194   1
195   1        CS=0;                                                         //打开片选
196   1        time=0;
197   1        do
198   1          {
199   2              temp=Write_Cmd(pcnd);                   //写入CMD17
200   2              temp=0;
201   2              time++;
202   2              if(time==100)
203   2                {     //      while(1);
204   3                      return(READ_BLOCK_ERROR);       //读块失败
205   3                }
206   2          }   while(temp!=0);
207   1
208   1        while(spi_read()!=0xfe);                      //一直读,当读到0xfe时,说明后面的是512字节的数据了
209   1
210   1        for(j=0;j<512;j++)                            //将数据写入到数据缓冲区中
211   1          {
212   2                      buffer[j]=spi_read();
213   2          }
214   1
215   1        spi_read();
216   1        spi_read();                                           //读取两个字节的CRC校验码,不用关心
217   1
218   1        CS=1;                                                         //关闭片选
219   1        spi_write(0xff);                                      //按照SD卡的操作时序在这里补8个时钟
220   1        return 0;                                                     //读取成功
221   1      }

MODULE INFORMATION:   STATIC OVERLAYABLE
   CODE SIZE        =    900    ----
   CONSTANT SIZE    =     24    ----
   XDATA SIZE       =    513      52
   PDATA SIZE       =   ----    ----
   DATA SIZE        =   ----    ----
   IDATA SIZE       =   ----    ----
   BIT SIZE         =   ----    ----
END OF MODULE INFORMATION.

C51 COMPILATIO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网友:
好东西,楼主整理为一个方案就更不错了,呵呵

网友:
我很想知道楼主这么多字库是怎么来的。用什么软件自己制作的吗?

可否传授一下方法?谢谢了

网友(2010-04-28):
正在研究sd卡

网友(2010-06-05):
编译时出现这个,是何意啊!!!!!!?????????????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FAT32.C...
LCD.H(19): warning C236: '_delay': different length of parameter lists
compiling LCD.C...
LCD.H(19): warning C236: '_delay': different length of parameter lists
LCD.C(244): warning C209: '_delay': too few actual parameters
LCD.C(274): error C236: '_delay': different length of parameter lists
compiling main.c...
LCD.H(19): warning C236: '_delay': different length of parameter lists
LCD.H(19): warning C236: '_delay': different length of parameter lists
LCD.H(19): warning C236: '_delay': different length of parameter lists
LCD.H(19): warning C236: '_delay': different length of parameter lists
compiling SD.c...
SD.c(1): error C318: can't open file 'SD.c'
compiling SHOW_BIN.c...
LCD.H(19): warning C236: '_delay': different length of parameter lists
LCD.H(19): warning C236: '_delay': different length of parameter lists
compiling SHOW_HZ_Asc.c...
LCD.H(19): warning C236: '_delay': different length of parameter lists
LCD.H(19): warning C236: '_delay': different length of parameter lists
SHOW_HZ_ASC.C(35): warning C209: '_delay': too few actual parameters
SHOW_HZ_ASC.C(47): warning C209: '_delay': too few actual parameters
SHOW_HZ_ASC.C(57): warning C209: '_delay': too few actual parameters
compiling EBOOK.c...
LCD.H(19): warning C236: '_delay': different length of parameter lists
LCD.H(19): warning C236: '_delay': different length of parameter lists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
SD.C的这个文件找不到,麻烦楼主看看是不是忘记了刚上来啊?????????

网友:
把SD.c加上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能不能把这个”从0学单片机的fat32,hzk视频讲解“传给我啊~给个链接也行 你qq多少啊?我的qq70207726

搜索一下,有下载的ftp连接的。

网友:
教程 力天网站有下载的连接地址

网友(2010-11-18):
Mark!抽空研究!

网友:
51怎么读取SD的扇区?好像1个扇区就256字节了,51的RAM不够

网友(2010-12-27):
支持楼主,楼主的单片机实验板和我的一模一样啊

网友:
好冲动,想做一个!

网友(2011-02-06):
请问楼主,tft从哪里买的?与MCU之间的连接,用电平转换了吗?

网友(2011-03-24):
好东东   顶一下

网友:
好啊!我也在弄这个东西,太爽啦!!感谢楼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1-05-03):
不错,抽空搞一个

网友:
果断马克。。。

网友:
膜拜中~我的毕设跟楼主的差不多额~~

网友(2011-11-18):
有意思。可以试试

网友:
哥,有木有源代码
我下载下来好多错误
都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楼主Q是不是被盗啦   方便加下我吧   820924713

网友:
楼主能贴出详细的电平转换吗,SD的数据口好像是双向的,楼主的进出都有电平转换吗?

网友(2012-05-08):
下载不了,痛苦啊

网友:
你好,在吗?你以前发的51+TFT_LCD+SD+FAT32=简易电子书(含电子相框)现在不能下载了。。能发一份到我邮箱吗。。
hkeg8y@163.com谢谢

网友(2012-06-21):
引用 楼主:
为了节约起见就只贴给主函数了。其他的自己下起看。

不能下载,这个怎么还没解决呀?

网友:
mark  有参考价值 51慢啊

网友:
好好啊吼啊好红啊好

网友(2012-08-03):
我也想知道tft彩屏什么型号,驱动器ic是什么

网友:
完全爱你!!!

网友(2012-12-18):
请教楼主,我下载了你的代码正在调试,但运行到SD_read_sector()里面出不来,请问可能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不知道用的啥屏

网友:
学习了,我还在学习51中

网友:
先顶一个!再学习

网友:
真的很不错,值得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