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03B如何焊接

楼主(2009-05-30):
刚买的VS1003B芯片,脚间距太小焊接成问题。向各位请教此类LQFP的焊接方法

网友:
滚锡,把板子斜立着,烙铁粘一块锡粒,在针脚上滚

楼主:
制板也成问题........

网友:
制板不成问题,焊接时先上助焊剂,再拖焊,最好用恒温焊台操作.

楼主:
如果手工制板,采用感光板,不知能不能达到VS1003B要求的“分辨率”?或者使用刻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