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2009-05-30):
怎样把飞控板做成双工通信,理论上怎样实现通过航路规划使四轴实现自主飞行啊

网友:
飞行器飞行时有六个自由度,控制上分外环和内环,外环根据目标速度、目标位置、当前位置、当前速度计算出目标姿态。内环,实际上就是一个姿态控制器,跟据外环的输出调整姿态,这样,就可以实现航线飞行了。

网友:
来自BUAA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