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M2706做的USB声卡

楼主(2009-05-30):
参考了许多网友的图纸,特别感谢网友my_avr。
本来PCM2706是个发烧级的音频解码芯片,但我直接用USB供电,
也没有用外部DAC,所以音质可能会有稍许下降,但我试了下,
反正比我的电脑直接输出的声音要好很多,最明显的一点,
电脑直接连低音炮,把音量调最大会有噪声,但用PCM2706一点噪声也没有。

注意:
     1.我的板子上可以用3种晶振,从图上可以看出来。
     2.这个东西的XP驱动系统自带,所以不用任何程序。

----------------------------------------------------------------------
这是protel格式的原理图:

这是protel格式的PCB:

为了方便网友看,这是pdf格式的原理图:

----------------------------------------------------------------------
图纸预览:

----------------------------------------------------------------------
下面就放几张照片:

网友:
PCM2702加OPA2350做过..

网友:
有兴趣!  PCM2706芯片几米钱?

楼主:
大概30左右。

网友:
好东西当然要顶咯

网友:
这个型号有样片申请么?
如果把USB供电部分想办法好好处理下,输出级加一级运放 应该效果更加

楼主:
6楼:  我的电源部分确实很菜,   这个可以申请的,一次申请5片也没问题。

网友:
声卡要铺地么?不是说音频是单点接地的么?

楼主:
8楼:我铺地的目的是为了减小电源噪声,音声部分我没有铺铜,只铺了电源和数字部分,从背面看比较明显。
其实我用了usb供电,再追究铺铜是没有意义的,模拟部分不铺是为了不把电源的噪声传给音声部分。

网友(2009-07-27):
各位前辈你们好,我是初学者,看了那原理图,觉得PCM2707芯片上6、7、8脚上写有MS/HID0、MC/HID1、MD/HID2,HID是人工手控按键用来消音、调音量大小的,但请教一下那MS、MC、MD分别是什么意思呢?谢谢各位帮忙解释一下啊!

网友:
哦,还有PDF说明书上 PCM2707的应用原理图上接了一个TAS300X的芯片,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说是数字音频处理器,不知道那个图工作原理,劳烦各位高手帮小弟讲一下啊!

楼主:
11L:  为了进一步提高音质,采用数字音频输出和外部DAC。  我用了内的DAC。

网友(2009-10-01):
这个我做过,用USB的5V给模拟部分供电会有较大的底噪,单独供电比较好

网友:
请问PCM2705与2706有什么功能上的区别吗?
我申请了3片2705样片,准备做一个。。请指点!

网友:
做个PCI接口板,以后就可以当真正的声卡了~~

网友(2009-11-18):
呵呵,我有一块,还加上光纤什么的了,这个USB始终感觉不是很好吧,毕竟音频的采样速率不是特别高

网友:
我还外加DA了

网友:
前几天在TI中国官网上申请了3片,昨天到了!嘿嘿、、、
有时间的话我也做个!

网友(2010-01-23):
楼主同志,电源部分不必担心,这个芯片二级输出部分的电源是芯片内部电源,ti早给你想到了,即使你用usb直接供电,也不太容易影响到输出噪声,不信可以做个实验就知道效果了

网友:
pcb很漂亮,建议给耳机输出那里的两个电源口上各加一个大一点的钽电容(c12和c13上各并一个22uF或者更大的)。可能对于低频输出会有好处

网友:
我原来用台湾的 CM108做过USB的声卡,效果还可以,号称是2声道虚拟3D 变换成5.1的,不过就是抗干扰能力不怎么样,靠近日光灯,开关几次,声音就乱了,杂音。不知道楼主的这个有没这些现象?

网友:
谁有PCM2702+MAX4410的电路图,芯片有了一直没开工,想用电池供电,电脑5V的噪声实在是太大了,虽然4410不怕电源噪声,但2702模拟部分对电源要求高。

网友:
关注25楼的进度,我这里的底噪目前不知道是芯片的底噪还是电源的底噪,你说那个2702的电路图,把楼主的图下载了替换一下芯片就ok了

网友:
个人感觉2702声音比2706好.但是2702容易受外界干扰。

网友(2010-03-05):
那个卡能推32欧阻抗的耳机吗,需要运放不?

网友(2010-11-12):
楼主上个输出波形图呗!

网友:
不错,diy难度不小!先谢谢了!

网友(2010-12-17):
唉,有些东西真不知咋说,前几天买一块带包装成品USB声卡,才15块。可要自己做,元件加运费不会低于30块以上。。。

网友(2011-04-25):
回复 楼主:

优惠供应全新原装DIR9001,CS4398,CS8416,WM8740.WM8770,WM8741,AD1955,PCM2705.PCM2706等芯片,有需要,请加QQ260353506.   13510796438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PCM2706我有,又需要请加QQ260353506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优惠供应全新原装DIR9001,CS4398,CS8416,WM8740.WM8770,WM8741,AD1955,PCM2705.PCM2706等芯片,有需要,请加QQ260353506.   13510796438

网友:
LZ能否发一下protel的PCB图 jayhqbest@163.com 谢谢

网友:
好东西啊,仔细研究一下。顶起!

网友:
标记标记,有空也做一个试试

网友(2011-06-14):
前些日子做了个USB 声卡,芯片是PCM2904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原来用台湾的 cm108做过usb的声卡,效果还可以,号称是2声道虚拟3d 变换成5.1的,不过就是抗干扰能力不怎么样,靠近日光灯,开关几次,声音就乱了,杂音。不知道楼主的这个有没这些现象?

我的一个PCM2706声卡也是这样的现象,有时候还会不工作了,重插拔一下才可以,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11-09-23):
Mark,准备做usb声卡

网友(2012-06-02):
正要做,参考下

网友:
手上有四五片剩余的,出掉吧,暂定二十五每片吧,要的联系

网友:
安哥上次做一个,也是PCM2706的,加了美信9722耳放,效果不错~~

网友:
2706没用过,我这有剩余的4片PCM2903,有要的联系QQ496139564

网友(2014-08-10):
感谢分享,照做了一个音质还不错

网友(2015-02-06):
手头正好有片PCM2706,可以做个PCB玩一下DAC的效果。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按键应该另用一块板引出来!

网友(2018-12-10):
有谁能帮我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