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式磁悬浮”的5种方案,还有吗?

楼主(2009-05-30):
如题

网友:
线圈有铁心和没铁心是不一样的.

楼主:
还有“转”,“跳”,“飘”。

楼主:
不用磁传感器,用其他传感器,比如“力传感器”,“谐振线圈”。

电磁力的倒平方的对付。

网友:
主要靠上方的永磁体提供拉力,下方的电磁铁可以提供拉力和推力,应该可以省点电,不知道姿态控制行不行.

楼主:
高,应该可以。

网友:
【3楼】 elder60 60岁老头

呵呵,我说的无感磁悬浮,其中一个手段就是加入高频信号检测电感量变化,方案又有二:线圈参与谐振,检测频率变化;独立信号源,检测幅度变化。之前提出无感方案的时候说留给大家讨论,一直没人搭理我,就打算等我准备动手做的时候才再提出来。

楼主:
暂时没人搭理是正常的。

“咕唧霖型”是我这样称呼的。

看了【6楼】的话,我到反而有点“茫然”了。

请用最短语言(最好是图),把要点讲清楚。

网友:
6楼已经很简洁了,是简洁过头了?图暂时不方便画。

往电磁铁加入高频信号检测电感量变化,方案有二:
1.电磁铁作为高频信号谐振回路的一部分,当电磁铁电感量变化时,谐振频率发生变化。对整个控制电路来说其实质就是控制谐振频率稳定在预先调定的频率,即可实现稳定悬浮。
2.用振荡电路产生稳定的高频信号,叠加在电磁铁上。当电磁铁电感量变化时,对叠加的信号呈现不同感抗,从而影响高频信号的振幅。对高频信号检波和低通滤波,得出反馈信号,后面就和霍尔的电路类似了。

这两个方案是我初步设想的,没仔细计算过电磁铁的电感量变化是否足以产生出能可靠检测的信息,所以之前暂时不敢提出来。在无感永磁同步电机的低速控制时,因为Back EMF太小,确实有用高频叠加方案来检测转子位置的,但电机磁隙相对磁悬浮来说很小,所以磁悬浮用这种方案是否可行还需要计算。

楼主:
1. 和BLDC的事没有可比性。
2. 我估计你心里是认为“和永磁体的距离变化时,电磁铁电感量会变化”。
   但这是不是事实,至少要经过定量的证明。
   因为电感量和磁通密度没有关系。除非电磁铁是有铁心,而且,至少部分进入饱和区。
3. 如“和永磁体的距离变化时,电磁铁电感量会变化”这个前提确定了,方可进一步探讨下去。

网友:
1.我指的是PMSM,不是BLDC,正弦波驱动的,和梯形波的Back EMF测量原理不同,这个是题外话了。
2.我似乎没说过“和永磁体的距离变化时”这句话哦,因为我也不确定永磁体是否能改变电磁铁电感。
3.可以加个铁块嘛,那个下推式里面也有铁块。

楼主:
你在8楼的1,2两点中,均有“当电磁铁电感量变化时”字句,后面是检测“电磁铁电感量”的方法。
那么,检测到的“电磁铁电感量”,它表明了什么物理量?不是“和永磁体的距离”或“永磁体的位置”又是什么?

网友:
请哪位有条件的话试验一下看看和永磁体的距离变化时,电磁铁电感量会不会变化...不该很难吧

网友:
【11楼】 elder60 60岁老头

我没说“只有永磁体”。你提的第二点问题我心里一直是清楚的,我不确定永磁体是否会改变电磁铁电感量,严格来讲:显著改变电磁铁的电感量(理论上放个手指电感量都会变)。

网友:
回到这里,话说另一贴讨论的结果是钕铁硼导磁率和空气差不多,看来高频无感方案必须加铁了。

网友:
以前做过的应该是3.4的混合,就是下面的磁铁是粘到一个铁上的

楼主:
顶起。
提醒注意:
“上拉式磁悬浮”的5钟方案.JPG中(3)的霍尔信号中包含有电磁线圈电流自身引起的磁通。所以,其实现必须有其他措施。
至今尚未详细讨论过。

网友(2009-09-23):
我实验过 电涡流位移传感器,光电检测式(采用小灯炮+放大镜---》放大镜+光敏电阻)都正常悬浮。

无传感器磁悬浮在文献上看到过,国外的,采用电感传感器原理,关键是要消除掉控制电流带来的影响。

在悬浮力上,可以在电磁线圈结构中引入永磁偏置,从而使驱动器可以采用乙类功放,省电。
被悬浮物体可以是永磁体,也可以是铁磁材料 如铁,电工纯铁,硅钢片等 导磁材料

网友(2011-04-30):
到现在为止, 如果目的是要尽可能的增大悬浮距离(或高度).

就认为加铁芯不会有好处.

相反,只有空心线圈,才可能有最大的暴发力,
尽可能小的,又够调整用的占空比,
峰值电流应尽可能大,而平均功率却不会太大.
才可能让电磁调整的作用距离尽量的远.

只要条件许可,相互作用的双方.应该都采用永磁,才是上策.
电磁在其中的作用,仅仅只是为达成动态平衡而作的调整.

网友(2011-08-07):
哪里有完整的教程啊 适合没基础的人做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