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开关

楼主(2009-05-30):
这款开关的外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它却能够帮你更好养成更好的节电习惯。

它能够自动感应自己家里或是整个社区当前的用电状况,并根据总体用电量的大小来改变开关的阻力,你需要首先设定感应的区域,比如,选择感应自己家里的用电量。之后,当你再要打开开关时,它就可以实时的判断家里的总体用电量,如果用电很大,那么开关的阻力就会比较大,如果用电量较小,阻力也会变小。这样一来,你就可以通过开关的阻力来更好的了解自己家当前的用电状况,从而做出更为“节能的决定”了

网友:
这样一个开关的价格估计能让你点几十年的灯。
节能不省钱,就像节能灯一样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

网友:
应该比较简单吧,电流——变形

网友:
直接点蜡烛吧哈

网友:
创意不错.但实物还需要改进,起码接线盒不够深来装这么长的开关.

网友:
这样一个开关的价格估计能让你点几十年的灯。
节能不省钱,就像节能灯一样
---------------------------------------
节能==节省钱???
节能是为了子孙后代

网友:
ls那是Z.F.的事

节能如果更费钱估计没有多少人会采用,除非强制。

网友(2010-01-25):
应该不节能吧,因为在用电量大时要让弹簧压缩,会产生一定组力,这样就会消耗一定电能,实际效果可能并不节能,水平有限也是猜测的,如不对还请多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