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做的音频分析仪

楼主(2009-05-30):
0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题目,今年又开始准备这个比赛了。从寒假开始上手STM32,到现在总算有点感觉了,东西三个人断断续续做了1个多月,还是要多感谢这个万能的论坛啊,学了不少东西,论坛上的大餐太多,我这只能算小菜,哈哈
题目是这样的

音频信号分析仪(A题)
【本科组】
一、任务
设计、制作一个可分析音频信号频率成分,并可测量正弦信号失真度的仪器。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输入阻抗:50Ω
(2)输入信号电压范围(峰-峰值):100mV~5V
(3)输入信号包含的频率成分范围:200Hz~10kHz
(4)频率分辨力:100Hz(可正确测量被测信号中,频差不小于100Hz的频率分量的功率值。)
(5)检测输入信号的总功率和各频率分量的频率和功率,检测出的各频率分量的功率之和不小于总功率值的95%;各频率分量功率测量的相对误差的绝对值小于10%,总功率测量的相对误差的绝对值小于5%。
(6)分析时间:5秒。应以5秒周期刷新分析数据,信号各频率分量应按功率大小依次存储并可回放显示,同时实时显示信号总功率和至少前两个频率分量的频率值和功率值,并设暂停键保持显示的数据。
2.发挥部分
(1)扩大输入信号动态范围,提高灵敏度。
(2)输入信号包含的频率成分范围:20Hz~10kHz。
(3)增加频率分辨力20Hz档。
(4)判断输入信号的周期性,并测量其周期。
(5)测量被测正弦信号的失真度。
(6)其他。

要求都达到了,还多了一个判断信号类型的功能

楼主:
沙发!方波三角波的名字起的不太专业,呵呵,改完也懒得再照了

网友:
要是能开源就好了.还有楼主方便透露前端用的是什么芯片么??

网友:
不错不错......关注LZ能否还能再透露多些(开源)....

网友:
不错!
用多高的采样率和多少点的采样,感觉采样点比较少,造成频率分辨率不高。
200Hz~10kHz---采样要20K以上
20Hz的分辨率,如果是20K采样需要1K的采样点做FFT运算
对算法不作任何优化都是可以在5S内分析一次的,问题是RAM够不够?
当然,FFT是有很多优化手段的,如果我们把虚部直接填零进行运算一般是比较浪费时间的。

不知道分析得对不对,有空可以交流!

网友(2009-07-21):
看到这个帖子想起了2007年9月那几个不眠夜。楼主你用FFT做到多少个点了?我记得要达到题目发挥部分的话是要做到512个点。当时我用凌阳单片机来做。做到了512点。但是是用外置AD来做。运行FFT的速度很快。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显示部分没做好。结果没拿什么奖

网友:
楼主的屏不可以显示中文么?楼主那块是ARM吧?ARM跑1024个点一般没问题的。。。

网友:
测出来的频率这么准?想知道楼主用什么方法。。。

网友:
功率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10-01-31):
回复 网友A:
要是能开源就好了.还有楼主方便透露前端用的是什么芯片么??

NE5532+MAX4677直接给STM32的AD采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错!
用多高的采样率和多少点的采样,感觉采样点比较少,造成频率分辨率不高。
200Hz~10kHz---采样要20K以上
20Hz的分辨率,如果是20K采样需要1K的采样点做FFT运算
对算法不作任何优化都是可以在5S内分析一次的,问题是RAM够不够?
当然,FFT是有很多优化手段的,如果我们把虚部直接填零进行运算一般是比较浪费时间的。
不知道分析得对不对,有空可以交流!

用STM32给的官方的DSP的库里的FFT来做的,好像20HZ分辨率的用1024点,100HZ分辨率的用256个点
RAM够用的,后面过了4096点的FFT用老师改过的算法然后自己超频一下也是能搞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到这个帖子想起了2007年9月那几个不眠夜。楼主你用FFT做到多少个点了?我记得要达到题目发挥部分的话是要做到512个点。当时我用凌阳单片机来做。做到了512点。但是是用外置AD来做。运行FFT的速度很快。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显示部分没做好。结果没拿什么奖

最多有用1024个点,STM32的AD能到1M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的屏不可以显示中文么?楼主那块是ARM吧?ARM跑1024个点一般没问题的。。。

可以中文显示,但是用中文的话就一个屏幕显示不完,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测出来的频率这么准?想知道楼主用什么方法。。。

就是直接AD采进来,FFT找功率最大的那个点啊,很多同学用同样的思路没弄好,我想应该都是定时器和AD采集的没有配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功率是怎么算出来的??

汗一下,貌似那时候这块的单位没有做对,想想貌似应该是uW,呵呵,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出岔子了~~~
功率是实部平方加虚部平方除去电阻再除一个AD采集产生的系数得到的
学校没有合适的频谱分析仪来验证下,所以不保证正确

楼主:
版主要看到的话就帮忙放楼主位吧,在这里收获就在这里付出
阿莫是个强悍的好人,哈哈,最近这里事情挺多的,支持阿莫!

电设比赛准备时候的这个作品的全部相关ourdev_531035.rar(文件大小:3.61M) (原文件名:AudioFreq_Analyzer_2009.5.25全功能版(重要备份)修正.rar)

能做到的效果就上面的图示了,没有经过仪器验证,不保证正确
资料里的PCB板子没有做过,不保证能用,不过应该没问题

网友:
烟酒烟酒。。。

网友:
里面没有原理图和PCB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里面没有原理图和PCB图啊。

不好意思,从新传份~~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2010-05-13):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测出来的频率这么准?想知道楼主用什么方法。。。
就是直接ad采进来,fft找功率最大的那个点啊,很多同学用同样的思路没弄好,我想应该都是定时器和ad采集的没有配合好

做的不错!

楼主,能否再详细解释下频率测量思路么?

我的意思是,事先不知道测量信号的频率;或者说采样频率和测量信号频率不是成倍关系时,怎么处理?

网友:
不错,很值得鼓励~~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楼主的频率,具体怎么测的?

网友(2011-04-01):
好牛大大地

网友(2011-05-28):
原理图只有一张接口电路,希望能看到控制电路

网友(2011-06-30):
呵呵,这个比赛我参加过!!!
也是做的这一题!

网友(2011-08-09):
回复 楼主:

楼主大人你的4096点的算法是直接用在RAM中运行的C语言FFT的算法吗?
还是根据1024的ST DSP库修改出来的的4096点的FFT库?

网友:
有屏的型号就可以自己做出来试试了。

网友:
最近想做个数字示波器...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网友:
额,最近需要分析交流信号,但反应时间需求短。20ms,所以来来下,头疼

网友:
源代码好大啊……很不错的作品
不过功率计算确实有问题:
1.单位应该是uW(这一点楼主18楼指明了)
2.某一谐波的功率计算公式应为:P = U²/(2×R);【U为该谐波信号的幅值】
而楼主的程序计算公式为 P = U²/R; 这个貌似适用于在直流情况

不知楼主是不是有别的处理是小弟没有考虑到的

网友:
这是一定要再次回复的,楼主你的快速排序算法Qsort()太强了,是自己优化过的吗?
我自己看着一本C算法书上的快速排序算法,在PC端的GCC编译器对242点以上的进行排序无法执行出结果,烧到STM32片子上难怪没有响应呢...
而用楼主你的算法4096点居然都只用了2.841s(PC端)……
也许是我对这块儿算法不熟,但是真的很谢楼主

网友:
值得借鉴,谢谢

网友:
楼主失真度的计算有点取巧喔霍……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顶。。

网友(2011-11-27):
借鉴一下

网友:
进来捡宝贝、
谢谢LZ

网友(2012-04-02):
下来学学,很多的东西都是第一次见 啊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2014-08-23):
文不对题,小心封号

网友:
剛看到, 支持一個

网友(2015-09-1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是能开源就好了.还有楼主方便透露前端用的是什么芯片么??
------------------- ...

有噪声输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