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使用问题:为何Vp-p与纵坐标档位成比例变化,不同级别电压值的测量分辨率是不一样

楼主(2009-05-30):
对测量与显示原理不甚明白,使用中遇到这样的问题:要测量150v电压(整流clc滤波出来的高压),采用50v档位时,Vp-p显示为4v,20v是Vp-p显示为1.6v,10v为800mv....档位越小,依次衰减。
我的疑惑是,AD采样分辨率在不同档位时难道是不一样的?即使可能是不一样的,这个4v也有点大

楼主:
探针短接时,发现只有在20mv档才能测到高频干扰

网友:
你详细看过说明书没有呀,不知道是不是你操用错了还是示波器问题。
测150V电压,把表笔上的衰减打到*10档,然后在示波器内的表笔参数设置上选择*10档,如果是*1的,你需要把结果自己*10。然后再把垂真档打到50V。这样显示的波形应该 是三个档,即每格50V*3=150V。如果不是则是出问题了。注意藕合方式选直流。

楼主:
不是示波器问题,档位时对应的*10没错,耦合当然也没有错。
波形显示肯定是正常的,只是Vp-p的显示都为4v,如果档位缩小,将0横轴往下调,则如上述,Vp-p显示会倍数减小
有空你可以测一下0v信号,在50v档位,Vp-p会有4v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