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自组网模型

楼主(2009-05-30):
参考了ZIGBEE的部分功能。效果:用了ZIGBEE20%的代码,实现了他的80%的功能。

网友:
老王,对你这种网络结构没太搞明白。 是多个星型玩做成一个大网么?

网友:
红点代表中继站?

楼主:
是路由节点。

网友:
学生愚钝,看图的感觉是红配绿,丑的哭。

网友:
节点可以自动更新动态路由吗?

网友:
这个叫自组网吗?和ZIGBE的思想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楼主:
我们无须在这里一些辞令上纠缠不清。只要我们的客户认可就可以。照搬ZIGBEE那套东西在国内是行不通的。ZIGBEE最好的
地方就是保证不同的供应商之间的模块有良好的互换性。国内不用管这一套的。把他的精华的思想学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路由信息是事先设置好的吗?  实际应用中的网络规模多大?  事后的维护量多大?
“ZIGBEE最好的地方就是保证不同的供应商之间的模块有良好的互换性”差的有点远了吧!

网友:
但无论如何,还是希望其自适应性好点,2.4G的干扰太多了,结点比较多时不可能总是亲自到现场去调试吧

楼主:
路由是自适应的,采用了类似与以太网的分段IP方式。结合子网掩码。我们这个使用的不是2.4G频段。面向对象是长距离的,可以工作在434M或者868M。我的那个图随手画了的,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可以继续讨论。也欢迎指出我们的不足。

网友:
老王你那个路由节点有自修复功能吗?例如当现在的路由节点死亡(关机或意外退出)后,有其他节点自动替代路由节点吗?中间会不会有短暂的网络停顿?

网友:
另外如何确保每个节点确定都是跟最近的路由节点相连,而不是连接到较远的那个路由节点去?

楼主:
每个路由节点有自己的类似与IP地址的地址,路由的路径由其内部的路由表来决定的,这个路由表是可以根据使用情况自动更新的。
所以如果一个主路由对象出了问题,会自动选择第二个对象。至于与最近的节点联系,是根据信号强度决定的。

网友:
不错!

    自组网的话,参照 Zigbee 的结构及源代码进行裁剪应用在不同的项目!

前期调试可以使用 Zigbee 模拟器进行分析,调试!

网友:
【  wenming 老王 】 建议你使用 nsBench 模拟吧!

网友:
是个不错的东西,Zigbee距离太短,没什么意思,也想用普通的无线模块来做个网络玩玩呢。前短时间做了个用几个小星状网络叠加起来的大网络,共做了3级,指定路由的。要想能像 老王 那样实现自组网,还得花很多时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