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衷心地感谢郑伟的贡献,这是一张下推式磁悬浮成品录象抓拍。

楼主(2009-05-30):
它将激起我们进一步的思索。

在这里我把 gzhuli 咕唧霖的一句话摘录在这里:
“现在是越看越有信心做得更好了。”

是的,我们应该能做得更好。

网友:
我还看过有悬浮一个铝圆盘的,非永磁体。

楼主:
那估计反而容易,因为“良导体在‘交变磁场’中,是‘绝磁体’”,三个角托起,会很稳的。

建议你试试。

网友:
呵呵!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不发表点新东西也不行啊!

近几天我会再发一些搜索到国外视频资料,敬请关注更新!

!!!国外使用ATMEGA168成功制作的“下推式磁悬浮”,极具参考价值!!!

网友(2009-11-18):
本人初次接触这个东西,很感兴趣。提个初级问题:

那估计反而容易,因为“良导体在‘交变磁场’中,是‘绝磁体’”,三个角托起,会很稳的。

建议你试试。

本贴被 elder60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5-31,05:27:12.

那就是说,非磁体也同样可以控制旋转,如果4个角在控制倾斜的时候是很稳定的,
在做推式磁悬浮时再采用无传感器控制岂不完美。

网友:
elder60------" 良导体在‘交变磁场’中,是‘绝磁体’"

请教前辈: 在那里能找到这方面的资料介绍, 谢谢

网友(2011-04-16):
第一次看这种东西,觉得很有兴趣

网友:
回复 网友A:
----------------------------------------------------------------------------------------
变化的磁场产生感应电流,这个电流是阻止磁场变化的.  所以良导体在交变磁场表现为"绝磁体".

网友(2011-05-16):
很感兴趣。

网友:
今天才见到这帖.

记得前一阵有个搞毕设的在说的那种,可在铝路面上悬浮行驶的汽车,应该就是铝板悬浮在交变磁场上的原理.

网友(2011-08-09):
恩,想做一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