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上拉式磁悬浮

楼主(2009-05-30):
我做的上拉式磁悬浮.还有些振荡,暂时还没有时间解决.原理图比较简单,一个电位器可以调节工作点.
由于手头元件有限,只能先做成这样了.

Schmatic (原文件名:My-cxf.JPG)

第一次的试验-1 (原文件名:我的CXF 001.jpg)

第一次的试验-2 (原文件名:我的CXF 002.jpg)

第二次的试验-1 (原文件名:我的CXF 003.jpg)

第二次的试验-2 (原文件名:我的CXF 007.jpg)

第二次的试验-3 (原文件名:我的CXF 008.jpg)

第二次的试验-4 (原文件名:我的CXF 009.jpg)

第二次的试验-1的AVIourdev_449358.avi视频文件大小:6.77M) (原文件名:我的CXF 012.avi)
第二次的试验-3的AVIourdev_449359.avi视频文件大小:6.47M) (原文件名:我的CXF 015.avi)

网友:
沙发 关注很久了 很不错

网友:
霍尔与线圈的距离大概为多少?也就是图中铜柱的高度,这个能算出来吗?
这个距离是否决定了霍尔后级需要多大增益?

楼主:
图中铜柱的高度是3.5cm左右.
我设计的时候,是按照两个极端点的工作情况:
1:当悬浮磁铁距离霍尔最远时,霍尔输出为2.5V左右;
2:当悬浮磁铁距离霍尔最近时,霍尔输出为1V左右.
在这两个区间范围内,控制线圈的电流从0到最大变化.

网友A:
增益取决于霍尔的灵敏度 -- mV/G 这个单位。
增益越小越稳定,但稳定悬浮范围也越小;增益越大越容易振荡。
霍尔与线圈的距离,严格来讲是霍尔与永磁体的距离,由可调电阻调节。

初步分析原理图,这个电路最大问题是第一、三级运放只做跟随,放大全在第二级运放,单级放大倍数太大。可以试试第一级做个5-10倍预放,把第二级的倍数减小点。

楼主:
单级放大倍数只有0.28,我本来计算是需要0.32的.因为手头没有元件可以凑到,所以只好用目前的阻值了.

网友:
我说的是微分后的,最高1146倍了。

借老头的图:

你的电路底部是711/2500=0.28,顶部是711/0.62=1146。

网友:
借老头的图
------------------
不行,那要付钱的!

评 最明显的特点: 1. 电流反馈  2. 5V电源

请老黄牛用示波器检查有无自激。各级是否工作在线性区。

另请在“★请已实验基本成功的先行者在下面回贴,以便今后网友查找。”登记。

强烈抗议年轻人熬夜!

疯啦!

网友:
请介绍:
1. 4148的作用?
2. LM324能输出0-400mv? 轨至轨?

为防止过流,建议在“跨导驱动器的输入端加1电阻和1二极管,钳位在0.6-0.7V。

妥否?

楼主:
1. 4148的作用?
   当悬浮体掉落的时候,L上的电流会突然截止.........

2. LM324能输出0-400mv? 轨至轨?
   LM324可以最低输出接近于0mV的电压,我这里的测试结果是8mV.
   LM324和LM358的低输出电压特性是差不多的.

网友:
天哪!起来了?再睡一会。

正常工作时4148通?

网友:
插个话
正常工作时4148不通。
4148,做保护作用的。反向瞬间。

网友:
为什么说”正常工作时4148不通“?

网友:
正常工作时4148不通。 错了。是三极管在工作关,线圈是同样产生过高的反向电动势。同样会通。
是这样吗。

网友:
【3楼】 ywl0409 老黄牛
图中铜柱的高度是3.5cm左右.
我设计的时候,是按照两个极端点的工作情况:
1:当悬浮磁铁距离霍尔最远时,霍尔输出为2.5V左右;
2:当悬浮磁铁距离霍尔最近时,霍尔输出为1V左右.
在这两个区间范围内,控制线圈的电流从0到最大变化.

-----------------------------------------------------------
晕了,我买的3503,怎么一接通电,便有2.5V输出?
难道是我的磁场环境问题?我用的是可调的直流电源。。
还有一怪问题,3503的VCC脚,我压跟没接,中间的地线脚与电源负相连,它也有时间输出2.5V,甚至更高。
与磁场近一点,会有变化!
当我连不地线也不接电源时,只用万用表量其输出与GND时,这下正常了,和磁场近一点,最高能输出0.8V左右。

你所说的0V,是不是以2.5V为0点?但看你运放的基准,又应该低于2.5V。。

是不是我长得傻气点呀?--------

网友:
【14楼】 apcfy Action
3503  在O G时Min. Typ. Max. 2.25,  2.50  ,2.75 V
看下DATASHEET.

网友:
我的猜测应该是对的,3503的datasheet已指示,静态输出是2.5V!

网友:
【13楼】 wmsky 平凡的世界
请三思。

【14楼】 apcfy Action
1. 磁通密度=0时,输出近似=2.5V。
2. 磁通密度有正负。

网友:
【15楼】 wmsky 平凡的世界
是的,我就是觉得老黄牛的数据奇怪!

2:当悬浮磁铁距离霍尔最近时,霍尔输出为1V左右.

这里霍尔输出应该是3.5V才对呀!他指的应该是在2.5V基础上!

网友:
【17楼】 elder60 60岁老头
1. 磁通密度=0时,输出近似=2.5V。
2. 磁通密度有正负。
--------------------
请教,我在【16楼】贴的表中,有一项是灵敏度(Sensitivity),意思是否如下:
1.磁场密度每变化1G时,输出电压会有一个1.3mV的改变?
2.如果上条是对的,那在-900G的时候,输出就2.5V-1.17V = 1.33V?

我上面的说法正确吗?

楼主:
LS,你的这个图是零状态下,电源电压对输出电压的曲线.

我给你看一个B在正和负两种情况下的,输出电压的曲线.曲线中只有+500G和-500G两种情况,但是应该能解释你的疑问了.

网友:
【20楼】 ywl0409 老黄牛

是的,我已经意识到我问题的所在,谢谢!

楼主:
我简单说下设计思路吧:
1.系统输入两个极端:1V和2.5V.
  在这个条件下,输出电流最大5/(6+0.6)=0.76A(理想状态);最小0A.分别对应吸力最大和吸力为0.(这个应该比较好理解).

2.当输出电流为0.76和0的时候,输出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应该是0.76*0.6=0.45V,和0V.
  也就是中间那个运放的输出范围是0--0.45V.

3.有了以上的输入和输出的约束条件,选运放的工作方式.显然应该是反向放大.

4.计算直流通路.设:比例放大系数为K=R3/R1;同相端输入为Vx.根据以上的两组输入和输出条件,就会有两组方程.就可以解出K和Vx.

5.参考已有的实例,调试交流通路的R2和C1.

电路中的参数有些是比较奇怪,比如2.5M和711K的.这个实在是元件条件限制,取最接近的了.

网友:
【6楼】 gzhuli 咕唧霖

---------------------------
“微分后”三个字让我很是不解,也误导我在另一贴中将R2、C1说成是微分!

网友:
R2 C1可以叫微分,也可以叫高通。
在PD控制电路里,一般叫微分电路,用于提高对瞬时信号的反应速度。
从纯放大电路的角度看,这就是一个高通滤波器,提高电路对高频信号的放大倍数。在比例控制电路里,所以用高频一说不太合适,所以用dV/dt来表示瞬时信号的幅度变化大小,即微分了。

BTW: 你在哪里被我误导了?我没找着。

网友:
【24楼】 gzhuli 咕唧霖

-----------------------------
我改掉了,因为我觉得在这里叫微分不合适!!!
听你这么一说,又有些道理!我还是去看看书先。。。

网友:
PD控制电路--为什么需要D?系统惯性应该不大吧。。先不管它。
P控制。
输入 vi = fx(m), m为磁铁到霍尔的距离,假设等效磁铁为圆电流且半径为R,假设忽略电磁铁产生的磁场(如果需要分析的话这个磁场正比于反应力,最好实际测量下电磁铁产生的磁场在霍尔这里的影响,也可以考虑加一个对称的霍尔抵消掉。),则fx反比与(m^2+R^2)^1.5
经过减法器,vo = vx*1.2844-vi*0.2844, vx为电位器产生的参考电压,意图转换为0-400mv电压。
电磁铁电流, Io = vo/0.6*beta/(beta+1),beta很大且是常数,所以忽略。Io = vo/0.6,是m的负三阶函数
反应力fy(假设电磁铁至霍尔距离为L)反比于((L-m)^2+R^2)^1.5,同时正比于Io
fy为一个关于m的负六阶函数..还是用excel画图吧。当其他参数确定的时候,fy完全决定于vx

R=0.01, L=0.035, vx=0.6 (原文件名:0.6.gif)

vx的选择需要可以产生合适的反应曲线。假设r=0.01, l=0.035, vx=0.6的时候,反应曲线很不理想。

L=0.035, R=0.01, vx=0.55 (原文件名:0.55.gif)

vx变成0.55,可以用用了,不过斜率还是太平坦,特别是在中间段。其实我们有必要把整个L都变成可以控制的范围么?

L=0.035, R=0.01, vx=0.52 (原文件名:0.52.gif)

vx=0.52,控制范围减少到L的40%左右,可是反应曲线近似于直线,斜率很好..

鉴于vx从0.6变成0.52的时候反应曲线的样子有很大的变化,似乎应该把可变电阻的调节范围减小,这样好调节一点。

另外尝试了一下修改R(磁铁半径),R越小反应曲线越陡。最好是可以实际测量下反应曲线。。

另另外D的放大倍数应该可以降下来一点..

楼主:
高手终于冒出来了.

惯性的问题,也许和悬浮体的质量有关吧.
我在第一次试验的两张图里面,没有加入D的成分.悬浮体很轻.

另外,还有些疑问,等考虑成熟了,再提出来.不知【26楼】高手是否愿意回答.

网友:
模拟电路我是超级菜鸟...以前看过点PID,比较喜欢做数学模型而已。

网友:
高手来了。给咱普及一下磁的知识,例如公式是怎么来的?或者推介点相关的网站?

网友:
都是网上批发来的。
http://www.bcsfxy.com/teacherweb/uploadfile/tonghua/20071206105603443.ppt

第八页是载流圆线圈轴线上磁感应强度的结论。
磁铁受到的力等于电磁铁受到的力,然后是电磁铁受到的安培力正比于磁感应强度和电流..至于感生电动势,在分析静态情况的时候我就忽略了(虽然忽略很可能是错的..)

网友:
似乎电磁铁受到的安培力计算有点问题...有人帮忙么?

网友:
计算有什么问题?

另外,我说说对你那3个图的理解,看是否正确:
1.X坐标是L的百分比,也可以看作永磁体与电磁铁的距离。
2.Y坐标是反应力fy,即永磁体受到的牵引力。
3.图一的情况,后段已经失控了。
4.图二图三的情况是一个可控状态,只要永磁体与电磁铁的距离在曲线负斜率范围内,就可处于悬浮状态。

网友:
我至今不清楚L是什么。
【26楼】的第3行定义m:m为磁铁到霍尔的距离。
          第8行定义L:假设电磁铁至霍尔距离为L。

如果认为霍尔是个很薄的器件,那么,定义距离就要讲清楚,是到磁铁(或电磁铁)的中心,还是端面。

网友:
ywl0409 老黄牛
我照你图做了一个,可以的啊。0.6的基准用可调电阻代下,没有TLV431啊,呵呵。
5V供电。稳定可以。抗干扰不好。

工作电流280mA. 自制作空心电感,0.3直径线,约30米,直流阻抗约10欧姆。
最大电流490mA.磁体离霍尔感应最近时。

elder60 60岁老头
迷你型的磁悬,USB 驱动应可以的。

1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CIMG0006.JPG)

2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CIMG0008.JPG)

3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CIMG0001.JPG)

网友:
回【33楼】
假设都是理想情况,磁铁是薄片,电磁铁也是薄片。。有厚度的话分析起来复杂了,我微积分都忘掉了..所以假设L是霍尔到电磁铁的端面。

回【32楼】
理解没问题。
我计算fy的时候有问题。还要考虑电磁铁的半径。不然就要假设电磁铁是磁偶极子了,这就和实际情况差太远了。

(很)不负责任的说,估计最后反应曲线的样子差别不会太大,只要记住结论,别苛求控制范围大,控制范围大的时候反应曲线会比较难看。控制范围小会比较好控制一点。

网友:
【34楼】
不错啊 :)

问下线圈下面那块白的是什么?

楼主:
我看了 young32的PPT文件.
有几个想法:
1.fy应该是电磁铁,也就是螺线管对悬浮磁铁作用的力.
2.fy这个力的大小,由两个因素决定:
  1.是由Io在线圈上产生的磁场,在线圈到悬浮磁铁的距离处的B的大小决定的.
  2.是由悬浮磁铁本身的B决定.
3.fy这个力,最后总是要等于悬浮体的重力.如果不等的话,就会掉下或被线圈吸住.

所以,根据fy的第一个因素,该处的B应该是:u0*n*Io*(cosB2-cosB1)/2.
     这里就完全参照PPT文件的公式.
     假设:线圈长度:L1,线圈半径R1,悬浮磁铁到线圈下端面的距离X,为了简单考虑,设悬浮磁铁为一质点.
     则:cosB2=(X+L1)/((X+L1)^2+R1^2)^(0.5)
        cosB1=(X)/((X)^2+R1^2)^(0.5)

网友:
elder60 60岁老头
迷你磁悬,USB 驱动应可以的。
----------------------------------------
谢谢。不过是见到了“曙光”。电流起码要降一半。还要有“花头”。

一起来讨论点基础的东西吧。

楼主:
wmsky 平凡的世界
你的动作可真够快的啊.

网友:
哈哈你也简化了..看来不止是我把微积分忘了

网友:
【33楼】 elder60 60岁老头

按照30楼给的PPT的内容理解,所有距离应该是到端面算,霍尔的厚度是可以视为0,但永磁体厚度就不能忽略了。不过这个厚度也是个常数,不太影响曲线。

这几个图是根据老黄牛的电路参数算出来的,方向错了,应该是先从受力分析去推出控制参数,再计算电路参数才对。

补充:楼上的都够快的啊,我回帖中间干点活就差这么多楼了……

网友:
实话,我电子底子薄,在跟大家学习。在看书补呢?
只知道要做稳定可靠的东西,不知如何下手,问题一个个来解决了。

【36楼】 young32
在底下加块圆铝片,非常好的,学别人,哈哈。刚试了圆的铝币也可以。
ywl0409 老黄牛
你加拉吗。

网友:
回【41楼】

方向错了是正常的,我擅长分析,不擅长设计...汗...
我的本意是算算看老黄牛的设计有没有稳定控制的基础,毕竟霍尔测定出来的电压(我们有的输入)和磁铁的位置(我们希望的输入)不是线性关系,而且电磁铁电流大小(我们有的输出)和磁铁受到的力(我们希望的输出)也不是线性关系。能不能有可靠的反应曲线我是打了个大大的问号,所以就算一把试试。

真正设计的时候-如果有可能-当然最好先有受力分析,推出控制系数,再算电路参数。

网友:
【42楼】
为什么说铝块非常好的?帮助到什么?为什么?

网友:
【43楼】 young32
能不能有可靠的反应曲线我是打了个大大的问号
-------------------------------
这个不用怀疑吧?2个人做出来了。
不过你的推导也是很有帮助的,从理论上让我们知道,如何可以提高系统的稳定度 -- 减少控制范围。

------- 呃,那又是不是说,越难放的磁悬浮,是越稳定的?

网友:
【44楼】 young32

加块铝增加阻尼,相当于个短路环,能加快线圈储存能量的消耗,防止自激。

【42楼】 wmsky 平凡的世界

试试在线圈两端并联一个串联的RC,应该也能达到铝块的效果。

网友:
【46楼】 gzhuli 咕唧霖
问题:试试在线圈两端并联一个串联的RC,应该也能达到铝块的效果。
答题:效果不好啊。还是自振动加大,掉下。

网友:
【34楼】 wmsky 平凡的世界
工作电流280mA. 自制作空心电感,0.3直径线,约30米,直流阻抗约10欧姆。
最大电流490mA.磁体离霍尔感应最近时。
工作电流,最大电流 是否对应于不同的磁体?若是,2种情况下的磁体的尺寸,个数,重量如何?

【26楼】 young32
若可以重新编辑的的话,请将3张图的X,Y轴的含义,单位在图上明确表示。(估计不少人会不理解,其中有我。)

关于包括磁场计算在内的讨论,我们是第一次。是一个好的开头。

为此,我建议,讨论最好有一个简短的结论。那些有共识(比如,fy为一个关于m的负六阶函数) 等等...
因为我们都处于“入门阶段”(至少,这是我个人的状态)。

这次讨论,我几乎没有发言,因为,直到现在我还是“摸不着头脑”。

我的困惑在于:

似乎在讨论“电磁线圈在线圈外轴线上某距离点上产生的磁感应强度B”,而我们真正关心的只有一点:

“磁铁在电磁线圈外轴线上某距离点上收到的的力fy 和 该距离的关系”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其实很复杂的一个问题)

目前fy是用“∝B”来表示的,是吗?

网友:
这个几块钱就可以解决了吧

网友:
【48楼】 gzhuli 咕唧霖
问:RC参数?
答:我也不知是多少合适,试了好多组合,不合适。等下上班拿示波器看看。

我问:能给建议我,那会快点。指点下迷津。

【49楼】 elder60 60岁老头
问:工作电流,最大电流 是否对应于不同的磁体?若是,2种情况下的磁体的尺寸,个数,重量如何?
答:对应于不同的磁体,在工作时电流约工作电流280mA.磁体的尺寸,影响不大。
    载重量我觉很好,现在磁体6克,加载重6克,可以。最大载重,应是加在这个线圈电流产生的磁力,+钕敏磁体磁力,-磁体自重。
    放了一晚了,没掉下来。轻微振动也没问题。

【50楼】 xiaobendan 仲跻东
问: 这个几块钱就可以解决了吧
答: 是的。

网友:
【51楼】 wmsky 平凡的世界
现在磁体6克,加载重6克,可以。....

你的照片上是3块磁铁,每块多重?其尺寸?

xingcn 星尘将送给网友们的磁珠重量=18-21g,估计浮得起来吗?

为增加趣味性,在两块磁铁中加入如下图的“小风车叶”如何?估计能转吗?

网友:
示波器看的图。大家看看。

网友:
问:你的照片上是3块磁铁,每块多重?其尺寸?
答:每块2克,尺寸 直径8mm X 5mm高

问:xingcn 星尘将送给网友们的磁珠重量=18-21g,估计浮得起来吗?
答:试了,21g浮得起来。

楼主:
看来振荡还是比较严重的.

网友:
电路图没标引脚,看你的板子,PIN9是Q1发射极,PIN14是中间反相放大器的输出,PIN3是霍尔输出,对吧?

霍尔输出是84.5Hz 50mV P-P的近似正弦波,似乎太大了吧,自激?机械共振?
正常的波形我觉得应该是图1波峰包络线那样的,有点随机的波形,不会是图3那样漂亮的振荡波形才对。

试下用个支撑物把永磁体固定在悬浮位置附近,再看看波形?

网友:
问:电路图没标引脚,看你的板子,PIN9是Q1发射极,PIN14是中间反相放大器的输出,PIN3是霍尔输出,对吧?
答:对。忘记。上面图没标的。

网友:
【26楼】帐号密码忘了,不能重新编辑了。

三张图上X轴是永磁体在霍尔和电磁铁下端面距离的百分比。0表示在霍尔端,100表示在电磁铁端。 Y轴是fy的比例值(绝对值没算出来呢)。Y轴最下端是0,表示fy为0。

网友:
【30楼】 young32
------------

没有相同字体,在我电脑里面打开后,出现的公式很有意思。哪位能帮忙转成PDF呀? 谢谢!

网友:
【58楼】 young33
三张图上X轴是永磁体在霍尔和电磁铁下端面距离的百分比。0表示在霍尔端,100表示在电磁铁端。 Y轴是fy的比例值(绝对值没算出来呢)。Y轴最下端是0,表示fy为0。

我画了,不知对不对?

红色部分是我加上的。
fy和F是否是一回事? X区是什么因素形成的?

网友:
实在不好意思---X区是错的。画图的时候excel默认把我的表头画进去了,而且转换的很奇怪,变成了(1,0)甚至不是(0,0)。第一个点应该直接从曲线的头上开始。
fy正比于F,因为不知道电磁铁直径和圈数,所以没算。要算得话fy乘以一个常数就是F了。

网友:
请 young33 为此图起一个确切的名字,以使读者明确图的意思,方便指导实践。

网友:
这个图就叫老黄牛电路中P控制在不同参考电压的反应曲线。。太拗口了。。

网友:
电磁铁牵引力∽永磁体位置图

我相信,我画的图让人理解更快些。

网友(2009-07-22):
牛哥,看来你的思路,小弟有话问,你的表述如下:
1.系统输入两个极端:1V和2.5V.
  在这个条件下,输出电流最大5/(6+0.6)=0.76A(理想状态);最小0A.分别对应吸力最大和吸力为0.(这个应该比较好理解).

问题:
输出电流最大5/(6+0.6)=0.76A,请问tip122的饱和管压降多少?我查的似乎是2伏,如果这样,最大电流5-2/(6+0.6)=0.4545A不知对不对?

网友:
老哥?为何不对,指点一下

楼主:
请仔细阅读手册中,有关Vce(sat)和Ic的关系那些曲线.

辛苦你了.

网友:
理解一点,谢谢,你那句:辛苦你了,令我汗颜啊。

网友(2019-05-15):
引用 网友A:
增益取决于霍尔的灵敏度 -- mV/G 这个单位。
增益越小越稳定,但稳定悬浮范围也越小;增益越大越容易振荡。 ...

你好。我也是机械电子工程的研究人员。我最近在调一个上拉式的磁悬浮。没有用到hall传感器,反馈的信号是装有红外灯头的位移信号。MCU用的是stm32f429. PID控制代码如下:
disp_err = SET_disp - Now_disp;
increment_disp = kp * (disp_err - err_pre) + ki * (disp_err) + kd * (disp_err - 2*err_pre + err_pre_pre);  //PID输出增量
Actual_disp += increment_disp;
err_pre_pre =  err_pre;
err_pre = disp_err;

出现的现象当把铁球放在位移传感器的中点附近,PID控制的输出电压不能保持与其位移对应的电压值。会很快降到0。把球网上动一点,就会马上被磁铁吸上去,并且一直吸住,直到掉下来。总的来说,就是不能保持在空中悬浮的状态。想问问你,应该怎么写这个磁悬浮的PID控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