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TC35I的外围模块电路--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可不可取!

楼主(2009-05-30):
上次,刚买到模块就在论坛里到处乱问人怎么用,但是不能什么事都麻烦大家,所以自己努力啦!
    经过1天的学习,我完成了自己的电路设计!
    部分模块的电路发上来,给各位大侠看看,有错的地方帮我改改!
    我用的是AT89S51,TC35I,MAX232组合的!
    下面我发下我的TC35I的IGT脚的外部电路,因为要启动模块得给IGT端100mV的低电平,所以我经过查看资料,设计图如下:

IGT脚的启动电路 (原文件名:IGT启动电路.jpg)
     为了确保做了硬件设计就不会错,再把TC35I外围的简单电路发下,大家也帮忙检查下:

TC35I外接电路 (原文件名:TC35I外接电路.jpg)
     发完咯,各位大侠,看下电路,给我指点指点吧!

网友:
启动模块得给IGT端100mV的低电平

这个不需要专门弄个555 直接接到单片机的一个引脚上 开机的时候延时100ms即可 而且好处多多~~

楼主:
回复:dreampet 原野
恩啊,了解!我再发下我MAX232那部分电路,为了以后做好了,能方便和PC机或者其他单片机通讯,我多加了一个MAX232模块,有点多余,当做扩展嘛!图如下:

MAX232扩展模块 (原文件名:MAX232.jpg)
看看有错哇?

网友:
hai bu zhidao tc35i limian you zhemeduo dongxi,wo yong de shihou zhiyou yige heihezi,limian shenme
dou kanbudao,zhishi yong comm kou he pc xianglian ranhou zai shangweiji biancheng.

楼主:
回复:deiwgah
打中文啊!幸亏我看懂了!

楼主:
大侠们再帮忙看下哦!

网友:
2楼的电路用来收发短信什么的没问题 电容不用10uf这么大 0.1uf到1uf就可以了 有些国产的Max232上10uf就发烫了

网友:
注意tc35i的串口输出电平,这里需要电平转换……

网友:
有了MCU,IGT电路使用其它IC就显得多余了,VBAT供电滤波大电容要加上,与单片机联接如上楼所说,要注意电平匹配问题,
贴出这些只是冰山一角,稳定性要看全图及PCB设计。

楼主:
回复 asdf123321 :对哦,谢谢了

楼主:
回复capron :
   那我把我的全图发上,你帮我看下行吗?全图如下:

如果看不清,我发我的原理图文件给大家,大侠们帮小弟看下,我没多少时间做,大家多帮我看看,省的我做出来了再改了!
原理图文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49710.rar(文件大小:7K) (原文件名:Previous Backup of 1.rar)

楼主(2009-09-03):
上图未完成实验,等试验成功给大家资料!参考谨慎!

网友:
非常好呀,但是你pcb怎么layout呀

网友:
哥免费帮你检查一下,呵呵
SiM卡那边加上电容  VCC   CLk  i/o;其中CLk因为是3.85Mhz 加上27nf较好
总体你电容太少了, 怎么这也是个高频的模块,pcb设计要注意干扰

你这个图我看不清楚

楼主:
回复 xbeethoven:哈哈,你还回我这个帖子啊,我N久以前的帖子了,呵呵!谢谢哈!

网友(2009-12-14):
朋友 请问和上位机相连的时候 用什么信号来驱动IG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