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出现了奇怪的显示问题!

楼主(2009-05-31):
我在protues中仿真1602时竟然出现了,ASIC值小于64的字符显示不出来!
这会是什么问题啊?我看了好几遍1602的资料,它里面好像没有说可以屏蔽部分字符显示的命令啊!
write_order(0x80);
write_date('a');
write_date('1');
write_date('s');
它这居然显示“a s”就是不显示“1”,开始我还以为只是数字没法显示,后来试了下才发现,ASIC值小于64的值都显示不了!
那位大虾帮帮我吧!

网友:
。。。仿真又不是真。。。  建议买个1602亲手试试吧。 我的1602写入1是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
我的没有一点问题。几个版本都未发现问题。
曾经出现过问题,那也是我自己的问题。

显示正常 (原文件名:LCD1602.PNG)

网友:
小于64...还是检查下有没有可能哪根线有问题吧..

楼主(2009-07-21):
是数据线搞错了一根!

网友:
呵呵。。我做的仿真都不知道为什么什么都不显示。。我程序是没错的啊。。我做个最简单的显示程序都不显示。。请问是为什么啊。。我用的也是1602

网友:
To 【5楼】 lixianglin07

建议用“1602”作为关键词搜索一下,仔细看看搜索到的帖子,会有答案,收获更多。

网友:
第一次用PROTEUS就是用它仿真1602,结果在实验板上用得好好的程序在它上面就是不行,很受打击,放弃了。

网友:
读写LCD1602的速度慢些.试试.我用了几年仿真都没问题.

网友(2011-11-07):
09年得贴 。。。。。

网友:
呵呵,刚学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