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串口,直接接了PC口,会不会坏了

楼主(2009-05-31):
小弟最近看网上文章说TC35,可以接5V电源,自带RS232.之后接了电脑串口。会不会被烧了啊。那位大侠知道告诉下!!!!!!!

网友:
TC35是串口通讯,不是RS232电平,要加个232芯片。我也正在弄这个,正在做PCB板

网友:
强烈建议看看英文的TC35 PDF!

很可能会坏哦,PC出来的是正负10多负的电压..

网友:
真有胆大的,没坏算你运气好

楼主:
还好没坏掉,今天终于测试成功了!!!!发泄下

网友:
就是直接接串口,既然他们把串口引出来了就是让你接标准串口的!

网友:
串行通信的电平协议有很多的,TTL 和RS232是不一样的,TTL是5V 3V 3.3V ,RS232是正负12V,不一样,不能一起接,
我做过这个,TC35i 的输出是TTL 3V。用MAX3232 或是相应的芯片代替TTL 转RS232的就好。

网友(2010-05-03):
不会吧,哥们先前也这样搭过,没坏,现在还用得好好的